2440wince6编译问题

楼主:
下载别人说移植好的2440 6.0bsp,四个不同版本

编译起来,各有不同的错误,一一纠正后,最后卡在生成nk.bin这个地方没法下去

BUILDREL: Using copylink command
BUILDREL: cleaning up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
Generating PBWorkspace localization and project files
Done Generating PBWorkspace localization and project files
BUILDREL: Copying SYSGENED binari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
BUILDREL: Copying SYSGENED fil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files
BUILDREL: Copying PROJECT(OSDesign3) binari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oak
BUILDREL: Copying PROJECT(OSDesign3) fil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oak\files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binaries from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files from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files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cesysgened files from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cesysgen\files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COMMON binaries from I:\WINCE600\platform\common
复制了 1 个文件
共享侵犯
复制了 0 个文件
BLDDEMO: Calling Makeimg -- Please Wait
makeimg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Jul 10 2006 16:41:09)
makeimg: Change directory to I:\WINCE600.
makeimg: run command: cmd /C I:\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pbpremakeimg
Generating PBWorkspace Custom makeimg build step batch Files to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oak
Done Generating PBWorkspace Custom makeimg build step batch Files
makeimg: Check for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reMakeImg.bat to run.
makeimg: Found localization settings.
makeimg: LOCALE: 0809  LOCALE3: (null)  TargetDir: 0809  CodePage=1252  LocaleId: 809  PrimaryLandId: 9 SubLangId: 2
makeim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version for locale 0809
makeimg: Check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tokens\0809\ for tokens.
makeimg: Read string substitution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intltrns\0809\
makeimg: No .str files found.
makeimg: Copy fil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intlfile\0809\ to release directory.
makeimg: Creating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becaus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country.cfg doesn't exist or contains a locale different from 0809.
makeimg: run command: fmerge -nls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cfg.inf
fmerge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2:16)
makeimg: run command: fmerge -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src.txt I:\WINCE600\public\common\oak\files\locale.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src.txt
fmerge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2:16)
makeimg: run command: cenlscmp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src.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wince.nls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pg.txt
NLS data compression utility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3:39)
CeNlsCmp: Invalid locale specification in configuration fil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CeNlsCmp: Done. Failure parsing locale fil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OSDesign3 build complete.

OSDesign3 - 2 error(s), 19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or up-to-date, 1 failed, 0 skipped ==========

网友:
build.err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
wince600目录下的build.err:
BLDDEMO: Error(s) in makeimg phase. Se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makeimg.out for details.

PLATFORM\....\OAL\oallib下的builder.err;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035: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17) : error C2065: 'STORAGECONTEX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36: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4) : error C2065: 'pStor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37: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4)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BUILD: [01:0000000038: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5) : error C2275: 'BOOL' : illegal use of this type as an expression
BUILD: [01:0000000040: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5) : error C2065: 'pfClea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1: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8) : error C2275: 'BOOL' : illegal use of this type as an expression
BUILD: [01:0000000043: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8) : error C2065: 'bFormatPartFlag'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4: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1) : error C2223: left of '->PartInfo'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2) : error C2223: left of '->PartInfo'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3) : error C2223: left of '->PartInfo'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4) : error C2223: left of '->PartInfo'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7) : error C2100: illegal indirection
BUILD: [01:0000000049: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37) : error C2100: illegal indirection
BUILD: [01:0000000050: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40) : error C2100: illegal indirection
BUILD: [01:0000000051: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42) : error C2100: illegal indirection
BUILD: [01:0000000052: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44) : error C2223: left of '->dwFlags' must point to struct/union
BUILD: [01:0000000053: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76)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OALIoCtlHalInitRTC'
BUILD: [01:0000000054: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76)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BUILD: [01:0000000055: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77)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type'

p.s.:googleman,你可以给你的源码我吗?

网友:
每次查看builderr文件,按照提示去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那这里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ctl.c(117) : error C2065: 'STORAGECONTEX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36:ERRORE] I:\WINCE600\PLATFORM\SMDK2440A\src\Oal\oallib\.\ioctl.c(124) : error C2065: 'pStor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都是ioctl.c里的变量引用错误,是不是头文件少了,或者头文件的包含路径错了?

网友:
重新完整编译了一遍,根据时间找到只有一个build.err:
BLDDEMO: Error(s) in makeimg phase. Se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makeimg.out for details.

按照他提示打开该makeimg.out:
makeimg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Jul 10 2006 16:41:09)
makeimg: Change directory to I:\WINCE600.
makeimg: run command: cmd /C I:\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pbpremakeimg
Generating PBWorkspace Custom makeimg build step batch Files to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Wince600\smdk2440a_ARMV4I\oak
Done Generating PBWorkspace Custom makeimg build step batch Files
makeimg: Check for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reMakeImg.bat to run.
makeimg: Found localization settings.
makeimg: LOCALE: 0809  LOCALE3: (null)  TargetDir: 0809  CodePage=1252  LocaleId: 809  PrimaryLandId: 9 SubLangId: 2
makeim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version for locale 0809
makeimg: Check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tokens\0809\ for tokens.
makeimg: Read string substitution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intltrns\0809\
makeimg: No .str files found.
makeimg: Copy files from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intlfile\0809\ to release directory.
makeimg: Creating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becaus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country.cfg doesn't exist or contains a locale different from 0809.
makeimg: run command: fmerge -nls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cfg.inf
fmerge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2:16)
makeimg: run command: fmerge -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src.txt I:\WINCE600\public\common\oak\files\locale.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src.txt
fmerge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2:16)
makeimg: run command: cenlscmp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proc\nlssrc.tx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wince.nls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pg.txt
NLS data compression utility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5 2006 11:33:39)
CeNlsCmp: Invalid locale specification in configuration file I:\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lscfg.out
CeNlsCmp: Done. Failure parsing locale fil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osdesign错了呢?
我选thin internet client
然后组件选sd卡相关的东西,和usb client,其他都没有选
应该不应该选什么别的呢?
一个正常2440 osdesign应该选哪些来作为最简单生成测试?

网友:
哎,移植到wince6.0 千万别一次性选完组件,因为组件和驱动是有依赖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当时逐个驱动,逐个组件添加,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我博客有文档,我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还有sunrain_hjb的博客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网友:
用最精简的情况,还是通过不了

另外,原来sdhc_sc2440.dll的问题原来并不是过了,而是我之前排除开而已,现在include进来,还是不行

网友:
奇怪的是,我把两个dll复制去目录,然后直接用make run-time image,就能生成成功

网友:
那里有移植好的2440 WINCE60下的BSP包?

网友:
直接sysgen,选上make run-time image不行

那就不选run-time image,直接build完再按make image,不知道这样出来的算不算行

网友:
再建立一个osdesign,加多一点组件

在生成nk.bin的时候,就发生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网友:
config.bib内容如下,改了一下,还是不行,该改成怎么样?

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1E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网友:
有兴趣或者可以帮助我搞好的朋友可以联系我dg3f@hotmail.com

我有超过5份不同版本的2440 bsp,但是我本身不是做这方面研究,只是客串帮忙

可以帮助我的朋友,我可以把移植的关键点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