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P1口引脚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AT89C2051P1口引脚的问题
我写的程序在keil上仿真调试时候,
而p1的0位和1位还是1的时候,p1口下面的ins的0位和1位为什么变成0,
菜鸟不知道表达的清楚不?
仿真
程序

网友A:
这两个管脚没有上拉的,在实际应用中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得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