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WinCE6 Sim300 拨号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一块S3C6410,想做拨号上网的机器。
加上了一个SIM300的模块接到了串口上,然后用CE6.0新建连接建立一个拨号连接。
串口设置为9600,8,无,1,无流控制。
附加设置为+CGDCONT=1,ip,CMNET
电话为*99***1#
拨号地点为住宅,拨号模式里的三个都设置为G
注册表内的[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为:
"FriendlyName"="COM3上的Hayes兼容调制解调器"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
"DevConfig"=10 00 00 00 78 00 00 00 10 01 00 00 00 4B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Init]
"1"="AT"
"2"="ATE0V1&C1&D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Settings]
"CallSetupFailTimeout"="ATS7=<#>"
"Terminator"=""
"Reset"="AT"
"Tone"=""
"Prefix"="AT"
"DialPrefix"="D"
"DialSuffix"=";"
"Pulse"="p"
"Blind_off"="X4"
"Blind_on"="X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3]
"SysIntr"=dword:12
"DeviceArrayIndex"=dword:3
"Order"=dword:0
"unitIndex"=dword3
"Irq"=dword:3F
"MemBase"=dword:7F005800
"MemLen"=dword:40
"Prefix"="COM"
"Index"=dword:3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3:"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10 00 00 00 05 00 00 00 10 01 00 00 00 4B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3\Unimodem]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3"
"DeviceType"=dword:0
"Tsp"="Unimodem.dll"

拨号时出现了正在打开端口,然后等一会儿就出现了端口不可用:可能其他程序正在使用该端口。
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错误看来,就是串口不可用了,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SIM300,好久没玩了,不知道整天在忙什么.

网友:
嗯。找了一个串口调试的工具,COM3口也可以打开,下发"AT"两个字符,会收到一些十六进制的东西。而且天线如果放在音箱旁边,会有噪音,说明模块已经工作了。把串口的收发短路,会收到发送的东西,说明串口是通的。

网友:
是否是波特率设的不对,模块有默认的波特率,试试就知道。+CGDCONT=1,ip,CMNET不对应该是:+CGDCONT=1,"ip","cmnet",拨号我以前用的*99#

网友:
5楼说的设置是对,但你还没到那一步,端口还打不开说明基本的UART通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CGCONT设置的有问题,发送出去之后返回了error),
unimodem在打开COM口之后要发送一些初始化的命令,你的现象是在初始化时出的错。
可以看看发送命令得到的是什么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