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ROM搜索的一段代码能否帮忙看看,解释地清除点万分感谢

楼主:
uchar search_rom(uchar *p)
{
  uchar dat,i,j,k,n,value,number=1,number_temp=1,clash_number=0;
  bit clash_flag=0;
  for(n=0;n   {
    flag=0;
    while(!flag)  Init18b20();          //复位ds18b20
    write_byte(ds18B20_SEARCH_ROM);     //搜索ROM命令
    for(i=0;i<8;i++)    //8个字节ROM
    {
      dat=0;
      for(j=0;j<8;j++)   //8位数据
      {
        value=0;
        for(k=0;k<2;k++)  //一位数据位,一位补码位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 = 0;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 = 1;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  value|=0x01;
          delay_us(60);      //60us
        }
     switch(value)   //根据回复第两位数据来发出相应操作
     {
       case 0x00:    //总线冲突
       if(n==0)
       {
         number++;
         number_temp=number;
         dat=dat>>1;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0;           //最低位移出
         delay_us(60);     //60us
       }
       else      //第二次以上循环时
       {
         clash_number++;
         if(clash_number>=(number_temp-1))
         {
           if(!clash_flag)
           {
             clash_flag=1;
             dat=dat>>1;
             dat=dat|0x80;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1;       //最低位移出
             delay_us(60);   //60us
           }
           else
           {
             clash_flag=0;
             number_temp--;
             dat=dat>>1;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0;       //最低位移出
             delay_us(60);   //60us
           }
        }
     }
     break;
     case 0x01:
       dat=dat>>1;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0;          //最低位移出
       delay_us(60);         //66us
       break;
     case 0x02:
       dat=dat>>1;
       dat=dat|0x80;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1;          //最低位移出
       delay_us(60);         //66us
       break;
     case 0x03:
           i=8;
           j=8;
           break;
     default:break;
    }
   }
   *p++=dat;
  }
}
return number;
}
看懂一部分,主要是(一位数据位,一位补码位)那部分看不懂啊!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下。看过单总线冲突的一个说明,应该是这个。可是不懂,呵呵

网友:
像是一个分支结构记录冲突位的搜索程序……还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