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使用CImage类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关于wince下使用CImage类的问题
请问wince下支持CImage类吗?如果不支持该如何解决呢?编译环境是vs2005 使用的是硬件厂商的SDK
当使用
CImage aCImage;
aCImage.Load(pathname)

的时候出现:error C2039: 'Load' : is not a member of 'ATL::CImage'错误
提示我的是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image.h(82) : see declaration of 'ATL::CImage' 我看了一下代码
class CImage
{
private:
class CDCCache
{
public:
CDCCache() throw();
~CDCCache() throw();
HDC GetDC() throw();
void ReleaseDC( HDC ) throw();
private:
HDC m_ahDCs[CIMAGE_DC_CACHE_SIZE];
};

没有Load实现,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谢谢回答
include
Microsoft
private
硬件
WindowCE

网友A:
问厂家,SDK是否集成了CImage所需要的组件?

网友B:
多谢二位回答,我已经解决了。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image.h下是这样定义的:
#ifndef _WIN32_WCE
HRESULT Load( LPCTSTR pszFileName ) throw();
HRESULT Load( IStream* pStream ) throw();
#endif // _WIN32_WCE
void LoadFromResource( HINSTANCE hInstance, LPCTSTR pszResourceName ) throw();
void LoadFromResource( HINSTANCE hInstance, UINT nIDResource ) throw();

所以wince下用的是LoadFromResource函数

网友C:
该问题主要是想在wince下读取jpg,bmp等图片,现在知道不能采用CImage类来实现,应该采用IImage组件来实现,具体可以看我开的另一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7/11/b28d7fa0-7114-4659-bea3-ca05880e10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