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为什么文件内存映射读写时会占用程序内存空间

楼主: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
      hMap = CreateFileMapping(hFile,);
      pHead = MapViewOfFile(hMap);

      BYTE * pData = new BYTE[nSize];
      memcpy(pData,pHead,nSize);
      delete [] pData;

      ......

我调试发现执行memcpy(pData,pHead,nSize)函数的时候,程序内存空间也增加,基本上是读了多少就增加多少,为什么执行这个语句程序内存空间也会增加的啊?

网友A:
如果不耗费内存的话,怎么会叫作memory mapping file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耗费内存的话,怎么会叫作memory mapping file呢,呵呵

说的对,嘿嘿...

网友:
应该会占用内存
内存文件映射
需要把FLASH,SD卡
等中的文件
映射到内存
然后直接对相应的内存进行读写
可以提高效率和速率

网友B:
那我自己已经new了一个内存空间来保存读出来的数据,执行memcpy(pData,pHead,nSize)函数的时候,程序内存空间也增加,这样不就等于是new了两个啊,那读大点的文件就挂了啊

网友:
楼主你要好好看书啊
内存映射只是在保留虚拟地址,并没有提交物理内存
当这块虚拟地址被访问时,会产生异常,处罚操作系统提价这部分虚拟地址的物理内存
所以内存会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自己已经new了一个内存空间来保存读出来的数据,执行memcpy(pData,pHead,nSize)函数的时候,程序内存空间也增加,这样不就等于是new了两个啊,那读大点的文件就挂了啊

单单写代码不行啊
要多看书啊,看书才可以丰富理由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好好看书啊
内存映射只是在保留虚拟地址,并没有提交物理内存
当这块虚拟地址被访问时,会产生异常,处罚操作系统提价这部分虚拟地址的物理内存
所以内存会增加的。

-------------------------------------------------------------------
MapViewOfFile函数不是提交物理内存了吗?

网友:
我理解5.0中
NEW出来的内存应该是在该进程的堆上吧,应该是在每个进程的那32M里面
内存映射文件应该是在共享内存中吧。
应该都会占用内存空间吧,只是占用的位置不同
自己瞎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 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