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应用程序

楼主:
我把整个的NAND FLASH读出来,然后通过一些办法把NK文件读出来了。。

但是我发现里面的都是系统文件,里面原先写入NAND FLASH文件的文件不能导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把这些导出来。。

我写个示意图:

00000000H: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这是NK的一些文件)
。。。。。。。。
。。。。。。。。
00010000H:xx xx xx xx xx xx xx ff ff ff (NK文件到这里结束)
00010010H: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这里开始是空的了)
。。。。。。。。
。。。。。。。。
00080000H: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空的到这里结束)
00080010H: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这里开始一些文件了)

之前的NK文件时NB0格式的,导出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的文件长度不包含后面的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是一些图片啊什么的,另外写进去的。
后面的这些貌似没有规律,请问可有高人能知道这些后面的文件怎么导出,就是能让我DUMPROM还原成一般文件格式的方法?或者思路也行。。。

谢谢了

网友:
破解别人的设备?? 其他的文件应该是写入wince的flash分区里面的,让设备进入到wince桌面,直接复制出来就行了.

网友:
恩。是破解。。。别人程序一开机就自动运行。。退出不了。。。

其他连接方式无效。。只能用JTAG口读NAND FLASH~~

网友:
PJ的人不能教,说不定在破我们的产品呢.

网友:
哈哈哈,I 服了 U。。。

我们是做游戏的。。。想抓图片。。

网友:
我找到图片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