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build入Image的应用程序所在的默认目录(windows)?

楼主:
当我们将应用程序build入OS Image后,启动系统,会发现应用程序默认出现在windows目录下?
请问各位如何修改其默认目录呢?
我曾尝试在project.dat中输入:
Directory("\Program Files"):-File("Subproject.exe", "\Windows\Subproject.exe")
但却发现,这样仅仅是一个复制操作,并没有将原位于windows下的exe文件删除,而是将之复制到Program Files目录下。
这并非我所期待的效果,望朋友们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
没有办法?LS的朋友,真是这样?

网友:
没办法,都是在windows目录下

网友:
转载别人的资料你看一下,可能对你有用

-----------------------------------------
以这次要加入PC上事先做好的bookmark.htm, 放到板上DiskOnChip/Documents and Settings/Walzer/ 目录下为例.

首先把bookmark.htm拷贝到ie.bib的同级目录public\ie\oak\files\下,然后在bib里包含
bookmark.htm    $(_FLATRELEASEDIR)\bookmark.htm             NK SH
即把该文件放到NK里,DOWNLOAD下去后是系统隐藏文件。由于我们用了Multi-Bin的做法,所以还得在PLATFORM下的xip.cfg里指定新加入文件放到哪个BIN里面.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了。重点是下面的如何把文件在DOWNLOAD后放到指定目录里。

找到ie.dat, 里面的语法格式参考ms-help://MS.WindowsCE.500/wceosdev5/html/wce50conFileSystemFile.htm
我在里面加了一段
Directory("\DiskOnChip"):-Directory("Documents and Settings")
Directory("\DiskOnChip\Documents and Settings"):-Directory("Walzer")
Directory("\DiskOnChip\Documents and Settings\Amoi"):-File("bookmark.htm","\Windows\bookmark.htm")
先建立两层子目录,然后把ROM里面的bookmark.htm拷贝到目录里。值得一提的是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参量,\Windows\bookmark.htm 下载后的文件都在ROM里面,\windows就是指ROM里的文件。

类似的dat文件还很多,SYSGEN的时候就在PBWorkspace的相应RELEASE目录里胜利会师, 合并为initobj.tmp, 这个文件和合并前零散的都为ASCII码,然后要转成UNICODE生成initobj.dat,最后我们可以看到ce.bib里包含了initobj.dat这个文件,并入最终生成的BIN文件里。

网友:
哎,楼上的朋友,你那个办法就是一种文件的拷贝啊。不管怎么说,还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