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L SMS编码解析.

楼主(2010-03-04):
RIL SMS编码解析.
请教各位:我的RIL Response接收到如下的一串数据,可以看出并不是PDU包的格式.前面的一段内容都好解析.问题是User Data这一段是16位的编码.4F60 表示的是汉字的 "你".我需要如何来解析这一段数据??? 谢谢!
Received SMS:
02/03/10, 19:45:23
Orig Address: +8613622788477
Call back Address: +8613622788477
User Data: 4F60597D0031003100310031003100310031003100310031
数据
汉字
如何

网友A:
找封装好的函数去解。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SMS采用的是什么编码
知道编码,用相应的试去解码

网友C:
走RIL MDD不通.直接自定义了SMS结构,UCS2解析再通过RILMESSAGE的消息传出,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