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启动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nboot+eboot启动,下面是输信息。请高手指点一下。

\par Mini(4k) NandBoot V2.0. [2007-09-28]
\par
\par
\par NAND Boot Start
\par NAND Boot End
\par Boot time=nTCNT*82uS. nTCNT=0x052f.
\par I/O Strength Max
\par Start nboot over!
\par
\par
\par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Dec 16 2008 09:47:13
\par Microsoft Windows CE SMDK2440 Bootloader Version 1.2 Built Feb 11 2009 14:01:17
\par OEMSetRealTime OK
\par InitUSB OK
\par Isr_Init OK
\par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BP_Init OK
\par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FFF
\par TOC_Init: dwEntry:1, dwImageType: 0x6, dwImageStart: 0x0, dwImageLength: 0x0, dwLaunchAddr: 0x0
\par +BootConfigInit
\par -BootConfigInit
\par TOC \{
\par dwSignature: 0x434F544E
\par BootCfg \{
\par   ConfigFlags: 0x3020
\par   BootDelay: 0xF
\par   ImageIndex: 1
\par   IP: 0.0.0.0
\par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ar   Port: 0.0.0.0
\par   SubnetMask: 255.255.255.255
\par \}
\par ID[0] \{
\par   dwVersion: 0x10002
\par   dwSignature: 0x45424F54
\par   String: 'eboot.nb0'
\par   dwImageType: 0x2
\par   dwTtlSectors: 0x100
\par   dwLoadAddress: 0x8C038000
\par   dwJumpAddress: 0x8C038000
\par   dwStoreOffset: 0x0
\par   sgList[0].dwSector: 0x40
\par   sgList[0].dwLength: 0x100
\par \}
\par ID[1] \{
\par   dwVersion: 0x1
\par   dwSignature: 0x43465349
\par   String: ''
\par   dwImageType: 0x6
\par   dwTtlSectors: 0x0
\par   dwLoadAddress: 0x0
\par   dwJumpAddress: 0x0
\par   dwStoreOffset: 0x0
\par \}
\par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par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par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par \}
\par 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now,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par
\par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15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14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13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12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11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10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9 seconds.
\par \'08\'08\'08\'08\'08\'08\'08\'08\'08\'08\'088 seconds.
\par
\par Starting auto-download ...
\par CS8900: MAC Address: 0:0:0:0:0:0 INFO: Probe: CS8900 is detected. INFO: Init: CS8900_Init OK. ERROR: InitEthDevice: Invalid MAC address read from NIC.
\par OEMReportError(-3, 0)

网友:
网卡驱动有问题,网卡地址没有配置好,重点查看Cs8900部分

网友: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FFF可是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IP,MAC地址都没配置?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网卡配置的总线地址和你实际地址不一样(对照原理图),还由就你要查查网卡的读写时序是否配置的合适。
这个两个地方都会引起这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