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双按

楼主:
用定时器扫描键盘

书上有个例子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例子有问题,而且烧入程序后连续按两次也没反映!

请问各位怎样才能实现键盘的双按啊。
先谢啦

if(P2_1==0)   //k1按下
{
  if(check==0){check=1;mm=0}    //10ms扫描一次键盘,10ms延时
  else
    keydown=1;
}
if(mm==0)     //mm为500ms标志位,0.5秒内连按2次k1,则快速增
{
  if(bit_add==1&&keydown==1)
      double_key=1;
  else
      bit_add=0;    //过了0.5秒则清除标志位
}

if(P2_1==1&&keydown==1)   //k1弹起,表示按一次k1
{
  keydown=0;
  bit_add=1;   //k1完成一次按键动作标志位
if(double_key==1)
  bit_add=0;
  double_key=0;
  mm=0;
}

网友A:
双击,说白了也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

两次按下,弹起

在检测到一次按下弹起后,先不向应用程序提交

等着看看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没有按下的动作,

如果没有,就报单击,如果有,就报双击

网友:
if(P2_1==0)  //k1按下
{
  if(check==0){check=1;mm=0}    //10ms扫描一次键盘,10ms延时
  else
    keydown=1;
}
if(mm==0)    //mm为500ms标志位,0.5秒内连按2次k1,则快速增 //上面已经mm=0了,那么这里会直接进入if里面的,怎么达到500ms标志位的作用?

这个定时器设的多长时间?1毫秒?10毫秒?
逻辑是对的,没有起作用,就得看程序的流程是否正确,是否有紊乱的情况。

网友:
   这样可以么?..
  if(bit_add==1&&keydown==1)
      double_key=1;
  else if(mm==0)     //mm为500ms标志位,0.5秒内连按2次k1,则快速增
      bit_add=0;    //过了0.5秒则清除标志位

引用 网友A:
双击,说白了也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

两次按下,弹起

在检测到一次按下弹起后,先不向应用程序提交

等着看看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没有按下的动作,

如果没有,就报单击,如果有,就报双击

网友:
还是不成...请教啊...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么?..
  if(bit_add==1&&keydown==1)
      double_key=1;
  else if(mm==0)    //mm为500ms标志位,0.5秒内连按2次k1,则快速增
      bit_add=0;    //过了0.5秒则清除标志位

引用 网友A:
双击,说白了也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

两次按下,弹起

在检测到一次按下弹起后,先不向应用程序提交

等着看看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没有按下的动作,

如果没有,就报单击,如果有,就报双击

网友:
“在检测到一次按下弹起后,先不向应用程序提交

等着看看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没有按下的动作,

如果没有,就报单击,如果有,就报双击 ”

这个,好像不太好吧。拿Windows而言,不管双击与否,鼠标每次按下抬起,总是伴随着两个消息(以左键为例):WM_LBUTTONDOWN 和 WM_LBUTTONUP 的。检测到第二次按下(注意,还未抬起)就算一个双击。
所以,就单片机来说,是不是在一定时间间隔检测两个前后连续的按下,满足的话,算作一个双击。

网友: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