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出错

楼主:
在protues中加载后,运行出现
1.invalid internal memory size == NULL(internal memory mode)
2.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这个两个错误,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是呀,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你仿真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什么呀。

毕业设计是:基于protues的8086仿真模拟
具体实验是:每按动一次“单次脉冲单元”,产生一次外部中断,
在显示屏上输出一个字符“7”。

网友:
第二个我在做其他的仿真时遇到过 ,可能是精度的问题或者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我在做放大器时遇到过,如果要放大的电压太小了或者太大会有这个提示,第一个应该是内存模式的设置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这两张图片是一个整图

网友: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