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串口信号用哪个档

楼主:
既然串口信号是脉冲信号,即属于交流电,为什么用直流档来测呢?用直流档测得的值是有效值吗?哪可不可以用交流档来测呢?这两个值相等吗?

网友:
电压吧?

不过你家的表够快吗?

一般的数字表应该能看到有一点变化

模拟表可以看到指针晃

网友:
要是232串口那么发送脚(2,或3)在不发送数据时为-5V到-24V,也就是logi 1,既mark。这是区别Tx,Rx脚的方法。
等发送数据时,就会摆动。

网友:
to lbing7:
  对啊,是电压。我用的是数字式表,为什么用直流档来测呢?用直流档测得的值是有效值吗?哪可不可以用交流档来测呢?这两个值相等吗?有何区别啊?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嘛,应该不相等,估计看不错什么名堂啦、、还是用示波器吧兄弟、、

网友:
因为在外面工作,不方便带示波器,怀疑外设串口有问题,我的目的主要是看串口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我说过“不发送数据时为-5V到-24V,”,就是直流电压。
发送数据时,就会摆动是因为发送脚在0到负电压上摆动,所以有一个平均电压,而该平均电压随数据长度而变化。
总之“发送脚在不发送数据时为-5V到-24V”就对了

网友:
用示波器吧~~~~
万用表还用来检查电路的短路之类的还算管用,测试信号最起码要用示波器好些~~

网友:
用一个便携式的小示波器就行

网友:
示波器吧

网友:
一般测试串口的都是用示波器的。。。。

网友:
用示波表,大小跟万用表一样大

网友:
楼主弄错了吧,我觉得你该去看看 直流 交流 恒流 的定义,你搞混了。
数字信号一般都是直流。

网友:
正负极性随时间变化的就是交流,只要方向不变就是直流,大小变化的就是脉动直流(非恒定直流)
意思是说串口信号要么一直是正的,要么一直是负的,只是在一个方向上大小在变化了????

网友:
去看看RS232串口的书,RS232是负逻辑即-5V是‘1’,零伏是‘0’,发送信号一直在0,1之间变动,其平均值是负压,这个负压随发送数据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lbing7:
? 对啊,是电压。我用的是数字式表,为什么用直流档来测呢?用直流档测得的值是有效值吗?哪可不可以用交流档来测呢?这两个值相等吗?有何区别啊?

.....................

网友:
书上说,RS-232C上传送的数字量采用负逻辑,且与地对称
逻辑1:-3 ~-15V
逻辑0:+3~+15V
‘RS232是负逻辑即-5V是‘1’,零伏是‘0’’,零伏是‘0’?????

网友:
书上说,RS-232C上传送的数字量采用负逻辑,且与地对称
逻辑1:-3 ~-15V
逻辑0:+3~+15V
to 15 楼schlafenhamster
‘RS232是负逻辑即-5V是‘1’,零伏是‘0’’,零伏是‘0’?????
   求解

网友:
你哪啥万用表,我也买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