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串口驱动改成半双工?在发送时禁止接收。

楼主(2009-12-01):
如何把串口驱动改成半双工?在发送时禁止接收。
环境:2440,wince5.0
通过max13487将串口转成了485。max13487是半双工RS-485/RS-422收发器,带有自动选向控制控制。
现在发出了一个问题,发送的数据会直接收回来。
想在驱动程序里实现,发送时禁止接收, 或丢失发送时接收的数据。
刚刚看了一下,串口的驱动程序,有点复杂,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数据
收发器
RS-485
如何
程序

网友A:
在驱动中RXD引脚设置成普通的输入或者输出功能,如果驱动中接收用的中断形式禁用RXD的中断也可以。

网友B:
半双功没有玩过,应该可以通过关接收中断的方式解决吧?

网友C:
放弃了在底层改驱动的想法,还是在主程序做,反正是自己发的识别一下就是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