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EVC4.0,使用standard SDK_500编译,出现如下提示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d for the X86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t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ucument for additional details

请问如何使用EVC自带的模拟器

网友:
你的SDK选择错误,CPU类型不匹配

网友A:
选emu之类的,千万不要选X86

网友:
您先的是ARM的SD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emu之类的,千万不要选X86

多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