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谢谢帮助!

楼主:
我拿到了qy-9315工控板,就是:wince5.0的,里面有sdk,还有内核镜像等,
我不知道如何搭建整个平台,就是:在这个pc机上模拟运行,调式wince程序。

谢谢!

网友:
安装EVC4.0或VS2005

在PC上模拟,需要安装标准SDK,和板子的SDK没有关系。

cs_ko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如果楼主想在PC上调试,只需要安装编译环境VS2005+winCE SDK,另外在安装一下微软提供的模拟器就可以了,或者使用activesync把你的设备和PC连接起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想在PC上调试,只需要安装编译环境VS2005+winCE SDK,另外在安装一下微软提供的模拟器就可以了,或者使用activesync把你的设备和PC连接起来也可以

winCE SDK你说的这个是一般资料里自带的SDK吗?安装后VS2005里面的MFC中会有WinCE5.0设备吗?

网友:
模拟器就是:pb吧?
那个2.5g,好大啊。

模拟器怎么这么大的?

网友:
我用了activesync,并没有检查到设备啊,我用232串口连接的。

网友:
你的那个activesync软件的有可能不是最新的,下载个最新的高于4.0的,然后下载个wince6.0的模拟器吧,这个网上好找些,安装调试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