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 Compact 3.5+wince开发,现在碰到个问题

楼主:
菜鸟一枚,刚弄wince开发。现在碰到一个在很多老鸟看来很简单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参照MSDN的做法,在wince窗体上拖了sdf文件。由于本机的wince仿真程序有问题,就直接生成解决方案,然后把bin目录下的exe文件和该sdf文件拿到wince设备下调试,但是结果是数据并不显示。求解!

网友:
缺少数据库访问的DLL: 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System.Data.SqlClient.dll

网友:
string destConnString = @"Data Source=vstream.sdf";
            SqlCeConnection destConnection = new SqlCeConnection(destConnString);
            destConnection.Open();
            IList list = new List();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posuser";
            DataSet ds = new DataSet();
            SqlCeCommand cmd = new SqlCeCommand(sql, destConnection);
            SqlCeDataAdapter da = new SqlCeDataAdapter(cmd);
            da.Fill(ds);
            DataTable table = ds.Tables[0];
            foreach (DataRow row in table.Rows)
            {
                Posuser posuer = new Posuser();
                posuer.Posuser_id = (int)row["Posuser_id"];
                posuer.Is_enabled = (byte)row["Is_enabled"];
                posuer.Is_admin = (byte)row["Is_admin"];
                posuer.Posuser_pin = (string)row["Posuser_pin"];
                posuer.Posuser_name = (string)row["Posuser_name"];
                if (row["Posuser_idnumber"] is DBNull)
                {
                    posuer.Posuser_idnumber = "";
                }
                else
                {
                    posuer.Posuser_idnumber = (string)row["Posuser_idnumber"];
                }

                list.Add(posuer);
            }
            destConnection.Close();

wince下报错,winform下没任何问题

网友:
vstream.sdf文件和EXE都放在bin目录下,执行EXE,里面的数据全是null

网友:
UQzJASek3cQ4DL4nKt24QyXD回帖是一种美德!OEXVQwbr9hr21V5lPFJPR2aU
==========================
介+绍:
www.spritebrowser.com
Ae0GWfN5vCcBzkwir8aOHjuG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UQzJASek3cQ4DL4nKt24QyXD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sqTkcPV5a5m9nEbI7TqE0rqg

网友:
在CE下,操作文件必须使用全路径

放在EXE所在的目录,是不行的!

网友:
            //sdf数据库文件所在路径
            string 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ManifestModule.FullyQualifiedName);
            //
            string destConnString = @"Data Source=" + path + "\\vstream.sdf";
            SqlCeConnection destConnection = new SqlCeConnection(destConnString);
            destConnection.Open();
            IList list = new List();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posuser";
            DataSet ds = new DataSet();
            SqlCeCommand cmd = new SqlCeCommand(sql, destConnection);
            SqlCeDataAdapter da = new SqlCeDataAdapter(cmd);
            da.Fill(ds);
            DataTable table = ds.Tables[0];
            foreach (DataRow row in table.Rows)
            {
                Posuser posuer = new Posuser();
                posuer.Posuser_id = (int)row["Posuser_id"];
                posuer.Is_enabled = (byte)row["Is_enabled"];
                posuer.Is_admin = (byte)row["Is_admin"];
                posuer.Posuser_pin = (string)row["Posuser_pin"];
                posuer.Posuser_name = (string)row["Posuser_name"];
                if (row["Posuser_idnumber"] is DBNull)
                {
                    posuer.Posuser_idnumber = "";
                }
                else
                {
                    posuer.Posuser_idnumber = (string)row["Posuser_idnumber"];
                }

                list.Add(posuer);
            }
            destConnection.Close();

改了。我在windows下运行bin目录里的exe文件,查出来的值还是null!!!

网友A:
数据有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有丢失。。。

怎么丢失了?在winform下没问题啊

网友:
LZ ,你最好 音步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用过C#,不过CE下要使用Unicode字符的

网友:
            string 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
            string destConnString = @"Data Source=" + path + "\\vstream.sdf";

改成这样了。现在没设备调试,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

网友:
            posuserDataGrid.DataSource = list;

没绑数据源,o(╯□╰)o现在本地上能执行,就看wince设备上行不行了

网友B:
你没有调用databi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调用databind()

是的,就是因为没写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