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LM\Init下指定的程序是被谁load的?

楼主:
譬如shell.exe,是被谁load起来的?

网友:
ft,我知道了,filesys弄起来的

网友:
好问题, 预设 nk 只会载 filesys, registry 是等 filesys 载起来後才有的.

所以 HKLM\Init 是谁载的呢?? 这倒是没搞清楚过, 虽然一直认为是 kernel(nk.exe) 载起来的, 但不知谁有明确的答案.

至於 device.exe, 其只会载 HKLM\Drivers\BuiltIn.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这里有详细的介绍,应该还是由Filesys加载的。

网友A:
是的,FileSys.exe会先根据LaunchXX的顺序依次加载各个应用程序或者dll。如果是应用程序,那么就CreateProcessW;如果是dll,就LoadKDll。在load之前会先调用一个函数CanBeLaunched判断dependXX中指定的进程是否已经ready,如果没有ready,则死等。所以每个在HKLM\Init下面的应用程序或者dll,在其WinMain或者初始化过程结束后,必须要SignalStart,告诉FileSys.exe自己已经就绪,否则会导致整个启动过程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FileSys.exe会先根据LaunchXX的顺序依次加载各个应用程序或者dll。如果是应用程序,那么就CreateProcessW;如果是dll,就LoadKDll。在load之前会先调用一个函数CanBeLaunched判断dependXX中指定的进程是否已经ready,如果没有ready,则死等。所以每个在HKLM\Init下面的应用程序或者dll,在其WinMain或者初始化过程结束后,必须要SignalStart,告诉FileSys.exe自己已经就绪,否则会导致整个启动过程死掉。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补充一点,SignalStart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自己定制一个Shell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FileSys.exe会先根据LaunchXX的顺序依次加载各个应用程序或者dll。如果是应用程序,那么就CreateProcessW;如果是dll,就LoadKDll。在load之前会先调用一个函数CanBeLaunched判断dependXX中指定的进程是否已经ready,如果没有ready,则死等。所以每个在HKLM\Init下面的应用程序或者dll,在其WinMain或者初始化过程结束后,必须要SignalStart,告诉FileSys.exe自己已经就绪,否则会导致整个…

惭愧,我看着代码跟踪的……谈不上什么“分析”

网友:
Filesys.dll launches applications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key HKEY_LOCAL_MACHINE\
Init.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Fundamentals 》这本书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