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滴问个(关于GPS)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
小弟开发一个在WinCE平台下的串口接受GPS数据的程序。首先先练练串口,现在已经把串口那边调试通过了,可以收发数据,也可以设置DCB参数(已经相当与一个串口测试程序了),现在是GPS天线连上该串口,通过它接受GPS数据并分析。但是怎么接受GPS数据啊?完全不懂。是不是只要把串口打开,就可以通过天线自动接受GPS数据了,又或是得在写串口时发些什么命令之类的?反正是现在想通过该串口接受到GPS数据,大概的设计思想是什么?希望业内人士赐教赐教……

网友:
接收GPS数据很简单啊,用一个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呢,打开串口,设定正确的波特率(GPS接收一般是4800的波特率),然后在串口调试工具的接收区就可以看到数据啦。然后关闭该串口,接收就停止啦...你可以写个GPS的管理软件,打开或关闭GPS模块所接的那个串口实现数据的接收,其实重要的不是接收到数据,而是接收数据后的解析工作。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权当抛砖引玉吧

网友:
将GPS模块(注意,不是天线),与串口连接,只要硬件没问题,自然就有数据发送到串口,剩下的就是读串口数据,然后解析了。

网友A:
也就是说我只要打开串口,设置DCB波特率参数为4800,就可以通过接受数据线程自动接受到GPS数据。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我只要打开串口,设置DCB波特率参数为4800,就可以通过接受数据线程自动接受到GPS数据。可以这样理解么?

可不可以,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CE的串口工具你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波特率参数好像是9600噢

一般来说,GPS的波特率是4800,但不是说所有的模块都是4800,呵呵

网友A:
我把波特率设为4800跟9600好像都没反应。这是何解啊?是不是还需要其他信息?

网友C:
我的更夸张,2400 和 115200 都没区别,起停位改都没反应。看来是串口驱动被做了手脚了。。。

顺便问一下,
“该帖子于2009-08-26 10:54:01被楼主修改”
如何修改自己的帖子?貌似我改不了自己的帖子,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更夸张,2400 和 115200 都没区别,起停位改都没反应。看来是串口驱动被做了手脚了。。。

顺便问一下,
“该帖子于2009-08-26 10:54:01被楼主修改”
如何修改自己的帖子?貌似我改不了自己的帖子,真郁闷!

管理帖子里  有个编辑 就可以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波特率设为4800跟9600好像都没反应。这是何解啊?是不是还需要其他信息?

你能确定你的串口驱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波特率设为4800跟9600好像都没反应。这是何解啊?是不是还需要其他信息?

你能确定你的串口驱动没问题?

我是先开发串口测试程序,在WinCE平台上短接它的2,3针,可以实现数据的正常发送与接受。然后硬件组把GPS天线接到该串口上,我想我这边打开串口后应该可以自动收到GPS数据了,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你所谓的GPS天线是什么东西???天线和模块是2个概念。

网友:
你用串口测试软件打开和关闭试一下,看可能正常操作。如果所GPS模块是好的,串口驱动也没问题的话,就不可能会出现接收不到数据的问题的。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连接和操作的问题,没涉及什么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网友E:
1、GPS模块的串口和主芯片的串口连接起来;
2、修改GPS使用的串口号与主芯片的串口号一致;
3、阅读数据GPS数据手册,修改拨特率(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信息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GPS模块的串口和主芯片的串口连接起来;
2、修改GPS使用的串口号与主芯片的串口号一致;
3、阅读数据GPS数据手册,修改拨特率(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信息时)

手册波特率是4800,在阅读过程中它说要 把pad #on 给高电平1S才算打开,不是串口打开,波特率设置好就能接受到数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GPS模块的串口和主芯片的串口连接起来;
2、修改GPS使用的串口号与主芯片的串口号一致;
3、阅读数据GPS数据手册,修改拨特率(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信息时)

手册波特率是4800,在阅读过程中它说要 把pad #on 给高电平1S才算打开,不是串口打开,波特率设置好就能接受到数据么?

你的这个那就是需要写入命令的那种,你打开串口之后还需要写入控制命令才能开始!你的GPS模块应该是“MCU + GPS组件”封装在一起的那种,能够接受用户命令的。
那你就在AP里面加入它要求的命令就是了,AP不方便加的话,就在驱动里面加。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看来您在这方面是行家,刚做这块,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希望以后多多指教。可以加你Q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看来您在这方面是行家,刚做这块,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希望以后多多指教。可以加你Q么?

哈,你太高看我了,我也是个新手,估计还要很久才能摆脱菜鸟的头衔啊...
加QQ可以啊,方便互相学习。26270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