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6410,ARM11,S3C6410平台评测!

楼主:
先上两张图片

嘿嘿,TQ6410是单板的形式,据说是6层板,买盲孔设计(pcb设计里面高端系列采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电源设计LM2596+1117,低功耗版本,这个电源是够用了,
然后这个板子上面的贴片电阻电容非常多,电阻电容起到很大的电气性能匹配作用,板子的稳定性绝对没问题,电气匹配如果不好,会导致板子经常死机出现(不是包装盒上面有天嵌科技的LOGO,我还以为是三星官方出的6410的开发板呢,)
直接贴上官方的说明:
.处理器:Samsung S3C6410XH-66,ARM1176JZF-S内核,主频667MHz。
.128M Bytes Mobile DDR RAM, 选Samsung K4X51163PC组成32bit数据总线。
.256M Bytes NAND Flash,Samsung K9F2G08芯片。
.2M Bytes NOR FLASH,EN29LV160AB芯片。
.1个100Mbps以太网接口,采用汉仁RJ45接口,DM9000AE网卡芯片。
.AC97音频接口,采用wolf公司的WM9714芯片,一个耳机音频输出(绿色),一路MIC输入(蓝色),一路LINE IN输入,采用3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
.1个EEPROM,采用I2C协议,可以焊(AT88SC016)进行加密。
.1个USB HOST接口,采用自恢复保险器件保护对外供电系统, 采用USB A/F型接口。
.1个USB 2.0 HS OTG, 采用mini-USB AB型接口(或USB B/F接口,可选)。
.2个高速SD卡接口。
.1个SDIO WIFI无线网卡,支持IEEE802.11b/g协议。
.2路5线串口、二路3线串口。使用两片SP3232EEA芯片,RS232输出3路。波特率高达115200bps.
.1个LCD接口,包含4线触摸屏信号和LCD控制器的所有信号,使用FPC0.5-SMT-40P连接器。可接从3.5到10.4寸的TFT、STN屏:标配TFT 4.3寸(480*272)屏。点定义如表一。
.1个摄像头接口,使用10×2  2.0间距简易牛角插针连接器。点定义如表二。
.1个TV OUT接口,采用2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
.2个2×20  2.0间距双排插针扩展接口,引出客户需要的信号,包括总线、中断、I/O、4路A/D输入、高速SPI 等信号。
.1个JTAG接口,使用5×2 2.0间距简易牛角插针连接器。
.1个蜂鸣器。
.1个红色LED电源指示灯。(贴片0805封装)
.4个绿色用户LED指示灯。(贴片0805封装)
.6个用户按键,功能实现上、下、左、右、确定和返回。
.一个纽扣电池,为CPU提供RTC电源。
.1个复位侧按键,使用811T复位芯片,控制系统复位操作。
.1个电源开关。
.1个12V电源接口(采用2.1接口)
.1个12V或5V电源输入(采用3Pin 2.0间距插针接口(白色)。)
接口位置及尺寸要求:板子尺寸:121.5*100*17

主要还是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光盘截图:

带4.3寸屏价格才880元,非常值得购买,之前有朋友用过tq2440,ARM9平台的,天嵌科技出的一款经典ARM9 2440开发板,资料,教程非常多,很多人都用过这款开发板,相信TQ6410,天嵌科技也会推出,移植教程,开发实训教程出的,等待中!

网友:
我也推荐一个吧,飞凌的OK6410 核心板+底板结构

OK6410核心板:
长宽尺寸仅5CM*6CM,现为业内最小;
Samsung 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主频533MHz/667MHz;
128M字节DDR内存;
256M字节NAND Flash;
12MHz、48MHz、27MHz、32.768KHz时钟源;
支持5V电压供电;
采用进口高质量板对板接插件,确保长期运行可靠性。

OK6410主控板: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采用8位拨码开关设置系统启动方式
共4个串口,包括1个五线RS 232电平串口(DB9母座)和3个三线TTL电平串口(20pin 2.0mm间距插头座)
1个100M网口,采用DM9000AE,带连接和传输指示灯
1个USB HOST插口,支持USB1.1协议,可插鼠标、U盘等
1个USB Slave接口,支持USB2.0协议,使用mini-USB插座,可与PC连接
1个高速SD卡座。可以实现SD Memory功能和SDIO功能
1个无线网卡(WIFI)(SD扩展接口)
3个3.5mm标准立体声音频插座。其中包括1个音频输出插座,可与耳机连接;1个话筒输入插座;1个线路输入插座
触摸板接口支持4线电阻式触摸板;LCD接口支持3.5吋、4.3吋、5.6吋、5.7吋、7吋、8吋等TFT LCD,独家支持10寸LVDS液晶屏
1路CVBS输出接口(PAL / NTSC)
1个CMOS摄像头接口,支持ITU-RBT601/656 8位模式,使用10*2插针连接器
内部实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座,断电后系统时间不丢失
1个JTAG接口,使用10*2插针连接器
1个单线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
1个红外接收头
4个LED
1个蜂鸣器
3个10×2插针扩展口。一个 包括1路GND、1路DA、8路AD、10路IO、1路SPI。 一个用来扩展8×8矩阵键盘,另一个可连接3个TTL电平的串口和6路IO口,这3个串口中,包括1个五线串口和2个三线串口

飞凌一直以详实的技术手册和完善的技术服务著称,用最专业的技术、最真诚的态度为朋友们的学习、开发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