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的编写textio出错

楼主(2009-09-23):
testbench的编写textio出错
打算用textio来实现从激励文件中读取数据作为工程的输入,但是testio的用法还不太明朗,为什么在程序开始use std.textio.all,其中std.textio还是黑色的字体?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呢?是不是表示还没有包含进来?
另外,程序中定义变量为line类型时,line也是黑色的,很奇怪啊!
工程
明朗
程序

网友A:
字是什么颜色的和你用的编辑器的代码识别程序有关,那个只是lint程序,和实际的编译是两码事
只要最后编译通过,就说明包已经正确加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