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燃气泄漏探测器电路

楼主:
本人现在正在做一个燃气泄漏检测方面的项目,因为以前是搞Verilog HDL语言设计的,所以头一下子大乱起来。请各位大虾出来指教,给本人提供一些气体检测方面的电路,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什么控制器,这个题范围太大了,你得有个方案,一个框图,然后告诉大家那一部分需要帮忙。

网友:
呵呵,经过今天下午的努力,探测部分电路我已经搞定了。现在还剩无线发射/接收部分以及控制部分。控制器我们选的是MSP430F1222。
至于无线接收/发射部分,我们之前选用的CC2500芯片,它需要微控制器共同控制实现,所以不划算。这部分电路我个人想了一下,我觉得用探测的电压,经过比较器,直接启动无线通信的数据传输。(无线通信芯片待定)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我减少了启动延时,报警延时部分电路,将这些交给主控芯片,用软件实现(是好是坏,个人不清楚);
2)发射和接收必须是一对一的,可这样做的话,将会把所有范围内的报警器触发。
我的邮箱是:wsm@exunfeng.com

网友:
(无线通信芯片待定)

射频通信还是其它方式?

网友:
射频,考虑成本和技术支持,很不好选择!

网友:
2)发射和接收必须是一对一的,可这样做的话,将会把所有范围内的报警器触发。

没懂什么意思,你是要将所有报警器触发呢?还是只触发特定的报警器?

网友:
如果想要只触发特定的报警器,那么你给探测端编上地址码,发送报警数据的时候就发送地址码+报警信息(如果只有一种可以不要报警信息),报警控制中心接收到数据后,根据地址码和报警信息启动相应的报警器。

网友:
恩,这个方法好,将它留给微控制器去控制了,软件设计得好好想想方案!

网友:
深圳市无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对这块比较专业,我们也是让他们开发设计的,物联网数据采集,24小时在线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