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KeStallExecutionPr ...

楼主(2010-04-24):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4
我用了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50),编译不通过,说是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4,我查了下这个函数是在ntddk.h中定义的,可是我把这个头文件已经加进去了啊,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我用VC编译的,library files的路径是E:\WINDDK\2600.1106\LIB\W2K\I386;D:\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LIB;D:\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MFC\LIB.
Microsoft
library
files

网友A:
又碰倒类似的错误了, 用了ExAcquireFastMutex(pFastmutex)和ExReleaseFastMutex(pFastmutex),又说是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ExReleaseFastMutex@4;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ExAcquireFastMutex@4,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终于解决了,链接设置,加上hal.lib即可,这些函数都属于硬件抽象层库。

网友C(2013-03-08):
驱动学习之同步处理
是怎么解决的啊?说详细点好吗! 是增加library files的路径吗?我QQ1061338200
我
用ExAcquireFastMutex(pFastmutex)和ExReleaseFastMutex(pFastmutex),也说是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ExReleaseFastMutex@4;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ExAcquireFastMutex@4,这是怎么回事啊,
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C:
驱动学习之同步处理
终于自己试出来了,详细的步骤是:当出现上述问题时第一步:
在VC编译环境下选中Project项。
第二步:在下拉菜单中选中Settings…(或Alt+F7)
第三步:在弹出的Project Settings对话框中选中Link项。
第四步:在Object/library modules标签下有个编辑框,里面有ntoskrnl.lib的字样,在这个编辑框里,
在ntoskrnl.lib的后面加上Hal.lib,(当然,中间应用空格隔开)再点击OK按钮。
第五步:再重新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