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读取ARM序列号的代码

楼主:
ARM是9261的,
求读取ARM序列号的代码,
听说要用汇编代码嵌入的,
能有源码吗?

网友:
那反正有个什么编号的,这个肯定要有的呀,怎么读?

网友:
序列号貌似在CD包装盒上

网友:
查看一下Linux内核原码吧,里面应该有的。反正记得2410的可以读到。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
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资料丰富价格便宜。

EasyARM1138  (内嵌USB仿真器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

详情如下:

www.01zg.com

网友:
你确定有这个所谓的ARM序列号吗???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我也不相信有什么应用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序列号。

网友A:
CPU ID 就有,并且同一类的ID是一样的。哪有什么系列号的。

网友:
CPU Type:           01c2h
是这种吗》??

typedef struct _SYSTEM_INFO {
    union {
        DWORD dwOemId;          // Obsolete field...do not use
        struct {
            WORD wProcessorArchitecture;
            WORD wReserved;
        };
    };
    DWORD dwPageSize;
    LPVOID lpMinimumApplicationAddress;
    LPVOID lpMaximumApplicationAddress;
    DWORD dwActiveProcessorMask;
    DWORD dwNumberOfProcessors;
    DWORD dwProcessorType;
    DWORD dwAllocationGranularity;
    WORD wProcessorLevel;
    WORD wProcessorRevision;
} SYSTEM_INFO, *LPSYSTEM_INFO;

GetSystemInfo();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主要用于软件和硬件的绑定

网友:
软件的绑定,不一定要ARM有序列号吧,只要设备有一个唯一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ID 就有,并且同一类的ID是一样的。哪有什么系列号的。

PX系列的CPU是有UUID的,是全球唯一的。这个可以用来做加密!
当然如果能配合其它ID,如flash的,效果更好。但以后销后会有麻烦!

网友B:
希望还是用CPU的序列号好;
那个问一下 PX系列的CPU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还是用CPU的序列号好;
那个问一下 PX系列的CPU指的是什么?

intel 的pxa系列
freescale 的iMx系列  - 这个是一定有CPU的UUID的

网友B:
哪个我用的是三星的ARM 926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我用的是三星的ARM 9261啊

没有,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不信你可以去问CPU的供应商、或者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