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驱动基础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刚开接触wince 6.0 驱动开发。有些基础问题没有搞清楚,往高手指点,请详细些。
1. sources文件中都会有一个动态库的入口,这个动态库的入口(DLLMain)是什么的?指的是驱动加载时的入口吗?我看了一个简单的按键驱动,在dllmain处只是简单的初始,那后面的程序怎么执行呢?
2. .def文件是做什么用的?LIBRARY后面的内容是做什么的?必须和生成的dll文件同名吗?exports内容指的是驱动加载后可以从这些函数进入驱动吗?
3. 我将修改后的按键的驱动,在注册表,bib文件中都做了添加,下载到开发板后按键没有反应,为了测试是否加载了驱动,我在dllmain处加了RETAILMSG的调试信息,仍然是没有反应。如何才能确认驱动是否已经被加载了呢?
以上问题,是我刚刚学习驱动时想不明白的地方,望高手指点

网友:
1. 是的,是入口
2. LZ应该去学学Makefile相关的东东
3. 首先看硬件是否工作、然后才是调试驱动。

网友:
即便是硬件不工作,那驱动的初始化应该是可以进行的吧,我在dllmain处加了RETAILMSG来输出一些信息,没有任何反应啊

网友A:
驱动有没被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没被加载?

如何才能知道驱动被加载了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何宗健的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

网友B:
用远程工具连接后,察看注册表中 active drive中是否有这个D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远程工具连接后,察看注册表中 active drive中是否有这个DLL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一个viewbin可以查看NK.bin。我发现没有找到这个动态库文件。
bib文件设置如下: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KEYBD
IF BSP_NOKEYPAD !
    keypad.dll                                                $(_FLATRELEASEDIR))\keypad.dll                             NK         SHK
ENDIF BSP_NOKEYPAD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KEYBD

reg文件设置如下: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KEYBD

IF BSP_NOKEYPAD !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KEYBD]
    "DriverName"="keypad.dll"
ENDIF BSP_NOKEYPAD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KEYBD

是不是这样设置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目录下有keypad.dll文件,但是nk.bin中不包含keypad.d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