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 "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程序是在一台ce4.2上调试运行的,
现在有个开发板,有厂家的BSP,我向里加了输入法,想把程序移上去,
PB5做了个系统下进去了,做了个SDK重编译程序,

但双击程序后就提示
"致命的应用程序错"
应用程序xxx.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若问题持续出现,请与程序供应商联系.
程序:xxx.exe
异常:0xC00000005
地址:00020588

用新SDK做的示例程序,在其中是可以运行的.
InitInstance 都没进去.

请大家帮助,给些提示,
应该是定制系统里少了些什么?
有什么办法我能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在线调试运行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关于错误的原因显示出来,比如引用某个DLL中的函数,但是实际上DLL中没这个函数,在VS2005界面下就会有错误显示。

网友:
谢谢,下午这么调下,我用的是evc,

网友A:
应该是定制系统的时候,少了什么组件。

LZ看看自己的程序用到什么,定制系统的时候把相关的组件增加到系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定制系统的时候,少了什么组件。

LZ看看自己的程序用到什么,定制系统的时候把相关的组件增加到系统中。

MFC
.net 2.0
数据库
com
xml
C library
之类的

进口货是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cpu 是一样的,新的SDK编译出的一个窗口,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很可能是没有安装SDK。不过既然都已经用上Win5了,何必再装EVC呢,推荐使用VS2005。既可定制系统也可以开发应用程序。

估计SDK没有装好,重新分区,重新安Win5,用Administrator登陆,关掉用户控制,重分区看下

网友:
就用你以前的SDK 在新的环境下跑  程序还用你以前的,看怎么样

网友:
以前的SDK在新环境不行运行的,以前2410,现在世界上2440,
SDK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在找我定制的系统中(板子的BSP我向上补充)少什么,
连机运行程序和下到设备上运行一样,没有给出什么提示信息,
我用运程进程监视工具,抓下系统运行时的进程与调用的DLL,想比较下少些什么,想办法补上,
原来的系统是ce4.2 现在的系统是ce5,这里面运行时的dll好象又有些不同,

谢谢各位的回复,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用kitl连上看看出异常的stack

网友: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TO:ruritanian
不好意思,我刚做CE程序不久,如何用kitl连接,

我连接不上,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大了去了.Kitl是要bsp支持的
你先看看这些: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447045.aspx

网友:
evc 的补丁没打好吧。。wince4.2 和wince5.0打的补丁不一样的,一个是sp3 一个是sp4.。。看看是不是补丁的问题。

网友:
少了组件。

网友:
谢谢各位,
补丁打了SP4

问题找到了,程序最开始有几个全局变量,其中有ADOCE 的CVOConnection构造函数执行,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哪位知道这个类在CE定制时应该加入什么呢,
#include
#include "adoce31.h"
#include "VOString.h"

class CVOConnection
{
public:
        CVOConnection(LPCTSTR pcszProvider = NULL);
        virtual ~CVOConnection();

        BOOL Execute(LPCTSTR pcszSQL);
        BOOL Initialize();
        LPCTSTR GetProvider() { return m_strProvider; }
        void        SetConnectDB(LPCTSTR lpszDBName);
        void        ClearConnect();
        BOOL        GetState();

        operator _Connection*()        { return m_Conn; }

protected:
        CVOString m_strProvider;
        static TCHAR*                g_ProgID;
        static CLSID                g_ClsID;
        static BOOL                g_Init;

        _Connection*                m_Conn;
};
头文件定义如上,在网上找的类,
谢谢各位好心的人啊...

网友:
CVOConnection::CVOConnection(LPCTSTR pcszProvider) : m_Conn(NULL)
{

        if(!g_Init)
                Initialize();

        HRESULT hr;

        if(pcszProvider == NULL)
        {
                pcszProvider = TEXT("edb");

                hr = CoCreateInstance(g_ClsID,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_Connection, (LPVOID*) &m_Conn);
                hr = m_Conn->put_Provider((LPTSTR)pcszProvider);
                //hr = m_Conn->Open(TEXT(""),TEXT(""),TEXT(""),adOpenUnspecified);

        }
        else
        {
                m_strProvider = pcszProvider;
                m_Conn = NULL;
        }
}

CVOConnection::~CVOConnection()
{
        if(m_Conn)
        {
                m_Conn->Close();
                m_Conn->Release();
        }
}

BOOL CVOConnection::Initialize()
{
        if(FAILED(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return FALSE;

        HRESULT hr;

        hr = CLSIDFromProgID(g_ProgID, &g_ClsID);

        if(FAILED(hr))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BOOL CVOConnection::Execute(LPCTSTR pcszSQL)
{
        CVORecordset        rs(*this);

        return rs.Open(pcszSQL, adOpenForwardOnly, adLockPessimisti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补丁打了SP4

看来补丁引起的问题多多呀,听说最近好多哥们用r3也出了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