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快到了!发段汇编程序的问题给大家爽爽!

楼主:
哈哈!我骗大家进来的,没什么爽的
问题是这样的:在PXA270上我跑这段程序:入口地址选为0X0(即NORFLASH的地址)
xlli_GPIOREGS_PA_BASE EQU 0x40e00000
xlli_GAFR0_L_offset   EQU 0x00000054
xlli_GPDR0_offset     EQU 0x0000000c
xlli_GPSR0_offset     EQU 0x00000018
xlli_GPCR0_offset     EQU 0x00000024

EXPORT LEDTEST
AREA LEDTESTASM,CODE,READONLY
LEDTEST
     ldr r0, =xlli_GPIOREGS_PA_BASE   ;

     ldr r1, =0x0   ;
     str r1, [r0, #xlli_GAFR0_L_offset] ;

     ldr r1, =0xFFFFFFFF
     str r1, [r0, #xlli_GPDR0_offset]   ;

     ldr r2, = 0xFFFFFFFF
     str r2, [r0,#xlli_GPCR0_offset]   ;亮灯
delay
     ldr r3, =0x1FFFF

delay1
     subs r3,r3,#1
     cmp r3,#0x0
     bne delay1
    ldr r2, = 0xFFFFFFFF
     str r2, [r0,#xlli_GPSR0_offset]   ;灭灯
     END

不知道这段代码是否有问题,现在的现象是,如果只有亮灯或者灭灯那条代码,程序在板子上都能正常显示,
但是这两个亮灯灭灯的代码都加上就不能看到我想要的现象,
不知道是那段延时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忘了说
我用的GPIO9和GPIO10

网友A:
是不是延时太短,你没看出来效果
把亮灯和灭灯的代码换个位置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延时太短,你没看出来效果
把亮灯和灭灯的代码换个位置看一下

应该不是
把亮灯和灭灯都加上就只运行前面那个

比如
先亮灯再灭灯
那最后在板子上的特征就是一直亮灯

先灭灯再亮灯
最后在板子上的特征就是一直灭灯

网友B:
270的GPIO输出高/低,是由两个寄存器控制的:Set/Clear,某个寄存器置1,那另一个寄存器对应的位必须清0,不然两个都置1就无法用了。

网友:
我把程序改为:
    ldr r2, = 0xFFFFFFFF
    str r2, [r0,#xlli_GPCR0_offset]  ;亮灯
delay
    ldr r3, =0x1FFFF

delay1
    subs r3,r3,#1
    cmp r3,#0x0
    bne delay1
    ldr r2, = 0xFFFFFFFF
    str r2, [r0,#xlli_GPSR0_offset]  ;灭灯
    B .
    END
就正常显示了,即;灯亮一下,又灭掉了

但是如果不加 B . 灯就一直亮这,好象跟本走不到灭灯这个指令一样

请问大家:何解??
是程序跑飞了????那最后的状态也应该是灭灯啊

网友C:
你在灭灯之后再加一段延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0的GPIO输出高/低,是由两个寄存器控制的:Set/Clear,某个寄存器置1,那另一个寄存器对应的位必须清0,不然两个都置1就无法用了。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0的GPIO输出高/低,是由两个寄存器控制的:Set/Clear,某个寄存器置1,那另一个寄存器对应的位必须清0,不然两个都置1就无法用了。

还是不行,就必须得加 B .

网友:
你们几个大佬,空了多开点博客专题,gooogleman干的相当不错,把经验与大家分享,你快乐我也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灭灯之后再加一段延时看看。

加了也不行
必须 B .

网友:
你MMU是如何配置的?你还没有开MMU?没有道理啊。没有开很好办的。

网友:
ldr r2 0x0 ;加
str r2 [r0,#xlli_GPCR0_offset]; 加
str r2, [r0,#xlli_GPSR0_offset]  ;灭灯

网友:
被骗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shuiyan 大哥:
没看懂这段的含义:
向GPSR寄存器赋“1”才会“灭灯”,即低电平亮灯,高电平灭灯

ldr r2 0x0 ;加
str r2 [r0,#xlli_GPCR0_offset]; 加
str r2, [r0,#xlli_GPSR0_offset]  ;灭灯
这样在理论上是没让GPIO输出高电平啊,只是让当前GPIO即不输出“低”也不输出“高”

而我试了
ldr r2 0x0 ;加
str r2 [r0,#xlli_GPCR0_offset]; 加
ldr r2 0xfffffff
str r2, [r0,#xlli_GPSR0_offset]  ;灭灯
这样还是跟以前效果一样!!

网友:
我也贴一段也是点LED的(S3C6410)。
GPNCON  EQU                0x7F008830
GPNDAT  EQU     0x7F008834
GPNPUD  EQU     0x7F008838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When Power on, it start at here
reset
        ;config GPN14 as output
        ldr  r0,=GPNCON
        ldr  r1,=0x10000000
        str  r1,[r0]

        ;disable pull down/up
        ldr  r0,=GPNPUD
        ldr  r1,=0x00000000
        str  r1,[r0]

        ldr  r2,=GPNDAT

led_loop
        ;LED OFF
        ldr  r1,=0x0
        str  r1,[r2]
        bl   delay

        ;LED ON
        ldr r1,=0x4000
        str r1,[r2]
        bl  delay

        b  led_loop;LED function loop

delay
        ldr r0,=0x3ffffff
delay_loop
        sub r0,r0,#1
        cmp r0,#0x0
        bne delay_loop
        mov pc,lr

        END

网友:
怎么都靠到边上去了,晕

网友D(2009-05-04):
你的主要是没有像C里while(1)一样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