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高手们,关于分辨率的疑问

楼主:
早前一个月时搞那个22寸宽屏LCD驱动。用VGA口。问题如下:
直接用以前的NK写进去,分辨率为800*600,开机后只显示3/4的屏,但字体什么的都很清楚,屏不闪。
修改注册表及相关分变率为:1024*600,这时开机,出现黑屏,但从串口可以看出来系统启动完成了。查了下CPU PXA255的DATASHEET,我觉得是缓冲区不够,就改成:1000*600,正常启动,显示也是满屏,只不过CE下所有的字体都很竖着的部分模糊,横着的部分还好。我再改成:900*600,比刚刚1000*600好点。也是满屏。但字体还是有点不清楚。
问题1请问一下:CE下显示的为什么出会现不清楚呢?为什么分变率越大反而越不清楚?
关于LCD的时序及控制器的配置问题:
看了CPU手册,里面只有320*240的时序图,没有其它的。
我要的:
PCD = 1;
v_pLcdRegs->LCCR1 =( LCD_PPL(899) | LCD_HSW(150) |LCD_ELW(25)  | LCD_BLW(210) );

v_pLcdRegs->LCCR2 = ( LCD_LPP(599)  | LCD_VSW(19) | LCD_EFW(6)         | LCD_BFW(15) );
问题2:里面的LCD_HSW等这几个值我应该怎么确定?
于是乎我就乱改几个这几个数字。有时候能启动,但显示的有点偏移,有时候全是黑屏。
问题3:屏闪烁问题:
一开始用12V1A的电源,很闪,后来用12V5A的电源也就是现在用的这个,不按它不闪,按屏的时候有点闪。为什么?

网友:
你用什么驱动的?

这个也许是推不动这么大的分辨率,这么大要外接显卡的。

网友:
这么大的LCD啊。VGA还没有用过。但是只要你的buffer夠大,速度夠快,应该可以显示吧的。
看看是不是LCD的register设置出问题,有的需要bit/byte SWAP之类的。会造成字体显示模糊。

LCD_PPL(899) | LCD_HSW(150) |LCD_ELW(25)  | LCD_BLW(210这些缩写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计算帧速和刷新频率的话,不过要参照LCD的规格来设置。

网友:
LCD_HSW 这些值可以通过你LCD的datasheet 里面的时序得出。。

网友:
1024*600?
1024*768呢?我觉得这个分辨率可以试试

网友:
VGA的分辨率并不是任意的,你最好能找几个VGA标准的分辨率试一下。
另外,要实现VGA输出,经常需要另外加电路的,否则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v_pLcdRegs->LCCR1 =( LCD_PPL(899) | LCD_HSW(150) |LCD_ELW(25)  | LCD_BLW(210) );

v_pLcdRegs->LCCR2 = ( LCD_LPP(599)  | LCD_VSW(19) | LCD_EFW(6) | LCD_BFW(15) );

这里是需要改的,具体要看LCD DATASHEET的时序了,有水平的三个值和垂直的三个值.

网友:
1、你得确定你的cpu是否能支持这么大的分辨率(像2440的数据手册说是支持1024*1024,实际中效果非常差)。这个问题我觉得按gooogleman的说法也许可行。
2、LCD_HSW这几个值,你去看下这几个值在时序中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作用了。比如HSPW、HBPD是出现在有效数据(VD信号)之前的,要是这几个值变大了,显示的图像就会像右边偏移(当然如果大的不多,效果也不明显)。所以来说,这几个值一般可以不用考虑,除非是在图像偏移的时候。
3、用1A的时候闪烁而用5A的时候不闪烁,这个是电源的问题,电流不够引起的闪烁。
   而在5A的时候,按下屏才会闪烁,这个应该是你软件的问题,不能支持这么大的像素显示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