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INCE6 编译生成 bootimage.nb0不能运行

楼主(2009-12-26):
请教高手!WINCE6 编译生成 bootimage.nb0不能运行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我搭建的环境是XP+VS2005+PB6,在编译后生成了文件bootimage.nb0且没有报错,但是将此程序通过JTAG烧写到开发板后就是跑不起来,串口也没有输出。 怀疑是在打包生成bootimage.nb0时出了问题,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工程目录和安装目录都建在C盘应该不是ROOMIMAGE.EXE的那个BUG吧?
安装
程序
开发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先确认一下,你的系统启动流程。
你是用jtag烧的,不知道烧到哪里,sdram吗?
你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还是应该参考,可以运行的板子,再比对自己的,找出差异。
你的问题有多种情况。
根据你的描述,很难做答。
要描述的清楚点。
或者把你的硬件系统说得清楚点。也许有人在做和你一样的板子的人。可以提供好的建议。

网友B:
我应该是将bootimage.nb0烧写到NAND FLASH中作为系统的EBOOT程序,NAND FLASH 是和PXA303一起的
XIP芯片。板子本身就是可以运行的板子,只是烧写我编译生成的文件后就不能运行。
想请教一下在搭建环境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编译之前有哪些设置时必须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