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放在ram里运行,放在nand里面就不运行了,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我遇到个问题比较奇怪,请问大家遇到过没有,我把程序放在nand里面,运行不了,提示不是windows ce应用程序,放在ram里面就可以,往nand里面存文件取文件都没有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好像以前nand直接访问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和cpu之间隔了一个162245的双向buffer,就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可能吧,把程序从新Copy一次到NAND里试

网友:
奇怪啊呀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程序要么在ram里跑,要么在rom里跑。
放在nand里?nand上有文件系统吗?是以文件的形式在nand里面吗?
如果是这样,考虑一下你用的文件系统对坏块是怎么处理。
nand 里是不能直接跑程序的。

网友:
即使放在nand里面,也会先加载到内存再运行的。
还是看一下程序。用debug模式跟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在SDRAM中调试可以,烧写进NARD FLASH就不运行

网友:
最终运行都会在RAM里,除非是NOR的XIP
所以应该是检查从Nand读取的时候是否有出错,或者根本是写入的时候就有问题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对,程序只是在你制定的RAM中跑的
Nand里的程序会被加载入RAM,你需要确认从Nand拷贝出来的东西内容还对不对,会不会出现错误
可以先拷贝一个文件到NAND,然后再从NAND拷贝出来,与源文件比较试试看

网友:
8楼正确, 估计还是读写nand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路径问题,看看你的应用程序是否需要加载其它模块,如果有,可能加载的默认路径是当前路径.

网友:
你修改下下载路径,直接下载到Nand中去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
能在Nand中运行的程序只有XIP,其他的都需要加载到RAM中,请楼主看一下从Nand读取的时候是否正确?

网友:
不能运行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把问题描述清楚啊

网友:
应该是路径问题.从nand加载到ram里面的时候路径出错.

网友:
可能是路径问题,看看你的应用程序是否需要加载其它模块?

网友:
有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没找到根源;比如触摸响应时间的应用,NK在RAM里run和NAND就不一样;NK在
RAM里run触摸响应时间短,效果非常好,后面把TOUCH驱动改后,NK在NAND里RUN,效果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路径问题,看看你的应用程序是否需要加载其它模块,如果有,可能加载的默认路径是当前路径.
我感觉这个的可能性要大些,要不就是你nand读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