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出错提示!

楼主:
用VS2005任意打开一个Solution,然后直接关闭,就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if you had files open that contained unsaved changes,these changes might be lost.
如下图:

谁遇到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picture can not be viewed

网友:
这个solution是VS2005的吗?也许在打开过程中自动转换了,所以关闭时需要保存。
你试着用VS2005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保存,退出,再打开这个solution,看看还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是转换工程出现的错误还是?

网友:
同意2L的

网友:
这个solution是VS2005的,照你说的方式做了,可在关闭的时候还是会提示出错!我怀疑这个和wince600有关,因为这个出错提示是在装完wince6的一系列软件之后出现的,可是我把VS2005和wince6全都重新安装了一遍,结果还是会有这个提示,很无语难道要重装系统吗?
引用 网友A:
picture can not be viewed

网友:
这个solution是VS2005的,照你说的方式做了,可在关闭的时候还是会提示出错!我怀疑这个和wince600有关,因为这个出错提示是在装完wince6的一系列软件之后出现的,可是我把VS2005和wince6全都重新安装了一遍,结果还是会有这个提示,很无语难道要重装系统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solution是VS2005的吗?也许在打开过程中自动转换了,所以关闭时需要保存。
你试着用VS2005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保存,退出,再打开这个solution,看看还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装了6.0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就卸载了wince6看看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如果还出,就再卸载VS2005,清除系统垃圾、清除注册表无用项等等,然后重装VS2005。装完试了没问题的话就要ghost了。

网友:
找到路径了,确切的是打开 D:\WINCE600\OSDesigns\XXX\XXX.sln 的时候,再去关闭,则必定出现出错提示,而打开其他非wince600 solution时,则不一定出现出错提示,所以应该可以肯定和安装WINCE600有关,难道是我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
看不到图片,呵呵

网友:
微软的东东确实不好说

网友C:
引用楼主 wulin250 的回复:
用VS2005任意打开一个Solution,然后直接关闭,就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if you had files open that contained unsaved changes,these changes might be lost.
如下图:

谁遇到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装VS2005的SP1了吗?装Windows CE6的SP1了吗?

网友:
好像去年遇到过

网友:
这些东西不装的话,装后面的会提示你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wulin250 的回复:
用VS2005任意打开一个Solution,然后直接关闭,就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if you had files open that contained unsaved changes,these changes might be lost.
如下图:

谁遇到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装VS2005的SP1了吗?装Windows CE6的SP1了吗?

网友:
算了,我还是结了吧,
这种问题估计没确定什么答案,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