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定时器1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 停止定时器1工作是不是把TCCR1B置零啊?把TCCR1A置零可以吗?为什么我在实验板上实践时,两个效果相同呢?

网友A:
效果相同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关闭全局中断,或者关闭定时器中断等。

网友:
你那样不是“停止”工作,而仅仅是使得每次对比一次就结束,定时器仍然在工作。
要停止,就必须“禁能”定时器1。

网友:
关闭总电源,定时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相同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关闭全局中断,或者关闭定时器中断等。

也可以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