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ii

楼主(2009-10-25):
ucosii
怎样在UCOSII上开发驱动程序 ????
程序
开发
ucos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网友B:
可能是刚刚起步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问啦

网友C:
就跟单片机上开发差不多,然后给uc0s相应的接口能调就可以。

网友D:
跟裸奔一样。照着datasheet上的时序写就行。

网友E:
看来我真的好好自己摸索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