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与vs2005联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wince与vs2005联机调试的问题
主机安装xp,想在主机上用vs2005智能应用程序运行在wince操作系统(不是模拟器)另一个显示器上显示
已经用usb线把2方连接,然后应该怎么操作啊?
不是模拟器
还有,需要用activesync么?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说么,连接也可以,谢谢
wince
操作系统
模拟器
应用程序
主机
WindowCE

网友A:
ActiveSync肯定的,不过楼主是什么意思啊?运行在wince操作系统(不是模拟器)另一个显示器上显示?

网友B:
你是说在智能设备上运行吗,当然要有微软同步.去随便下一个就行了,XP的可以用4.5....你把程序的调试与布署路径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Activesync,需要把部署的目的地设置为windows ce device,在部署目录的哪个属性页中的。然后F5就行了。

网友D:
我的意思是2台机子联机
汗哦,原来我买的是条最普通的usb线,就2个usb插口,普通的线,我说咋就没反应列
哦,activesync要装
把sdk装了,然后vs里平台就选这个sdk吧,然后还需要驱动什么不?还有需要设置什么不
以前弄模拟器要设置很多的
刚学,语言比较粗俗,哈哈,谢谢

网友E:
两台机子联起来没搞个呢..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