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ImageFile 返回句柄为空

楼主(2009-09-20):
SHLoadImageFile 返回句柄为空
我把6张1600x1000的图PS成一张 1600x6000的,不知道什么的SHLoadImageFile加载位图都返回时空?我用一张一张加载都没问题。哪位能指点下呀!
张一

网友A:
路径对么,GetLastError呢

网友B:
内存够么

网友C:
图片是够大的,关键是于内存是否够用

网友D:
可能是图片太大,换个小图片试试,你这个要占用1600*6000*3以上的存储空间

网友E:
最后我还是一张一张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