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mp的问题

楼主:
想在wince上加入snmp协议,请问有人做过吗?
原来想用net-snmp或snmp++做,但是没有看到wince下成功的例子,所以很郁闷,不知道怎么改。
wince自带有snmp协议,但是不太了解,就知道有编写一个dll然后dll怎么加载进去,还有mib库是怎么和
dll关联上的,也不太懂,项目挺急的,搞的我头都大了,各位达人各抒己见,给小弟些提示。
谢谢,本人分不多,就给50了。

网友:
和你有同样的问题!也很焦急....同样期待答复!
关注中...

网友:
net-snmp肯定没有问题的,我移植过,有个小bug,会报内存泄露,原因是里面有个临界区资源没初始化,很容易就解决的

现成的dll库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楼上你好,你是怎么移植到wince上的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不方便公开,我邮箱foxshy@163.com,谢谢

net-snmp我不会移植,不过用wince自带的snmp协议是可以的,今天刚弄出来,帮一楼一把,在用pb的时候把wince中的snmp加进去,然后编写扩展库,扩展库就按pb给的例子就行,然后编成dll,把他放到wince的文件夹中,然后修改注册表注册,具体修改可以看msdn,里边有关于扩展注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好,你是怎么移植到wince上的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不方便公开,我邮箱foxshy@163.com,谢谢

net-snmp我不会移植,不过用wince自带的snmp协议是可以的,今天刚弄出来,帮一楼一把,在用pb的时候把wince中的snmp加进去,然后编写扩展库,扩展库就按pb给的例子就行,然后编成dll,把他放到wince的文件夹中,然后修改注册表注册,具体修改可以看msdn,里边有关于扩展注册的方法。

感觉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