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几个问题,也许对你们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谢谢,急急急急~~~~~~

楼主:
1.VS1103这个MIDI音源我要是画在电路图中,应该怎么样在库里找到呢?是否Protel库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元件呢??
2.我需要用一个5芯的MIDI接口来外接MIDI音源,要在图里画出一个5芯接口的元件,要用哪个呢?
3.还要用到一个小功率的LM386,应该怎么在库里找到?是否库里还是没有这个元件呢?

本人非常急切的要知道上面三个答案,对我很重要。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谢谢啊~~

网友A:
Protel我没用过几次,不过好像库里没有的需要自己制作!

网友:
我已经找到了LM386了,库名字就叫LM386.可是VS1103和MIDI接口还是没有找到,它们的库名字应该是什么呢??
惆怅~~~~~~~

网友:
引用楼主 xcmlovely 的回复:
1.VS1103这个MIDI音源我要是画在电路图中,应该怎么样在库里找到呢?是否Protel库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元件呢??
2.我需要用一个5芯的MIDI接口来外接MIDI音源,要在图里画出一个5芯接口的元件,要用哪个呢?
3.还要用到一个小功率的LM386,应该怎么在库里找到?是否库里还是没有这个元件呢?

本人非常急切的要知道上面三个答案,对我很重要。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谢谢啊~~

恩,理论上是这样的,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我没用过几次,不过好像库里没有的需要自己制作!

恩,理论上是这样的,谢谢哦~~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自己建立新零件,以防止尺寸和引脚定义跟实物不同。

网友:
要学会自己画库.

网友:
建立自己的库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找来找去的方法不可取!找一种元件,你主要看他的封装,很多元件在Protel的库中没有的。你必须学会自己画元件还有他的封装。最主要的是封装,特别是引脚间距,芯片大小等等,这些在芯片的datasheet上都找得到,只有这些参数和实际元件一一对上,你画好的PCB,元件才能正正好好的焊在上面。“我需要用一个5芯的MIDI接口来外接MIDI音源,要在图里画出一个5芯接口的元件,要用哪个呢?”这你要看它的封装,原理图上的元件,只是给人来看的,封装才是最重要的。哪个封装和你具体的元件是对应的就选择哪个!记住,画PCB一定要学会自己画元件,自己画封装。“.还要用到一个小功率的LM386,应该怎么在库里找到?是否库里还是没有这个元件呢?”怎么在PROTEL的库里找元件?你可以search搜索。点击之后输入元器件的名字。加入你知道这个器件是哪个库的,还可以选择具体公司的库。具体的,你自己试一下就明白了。记住很多芯片在库中是找不到的。即使找的到,你要看一下他的封装是不是你所要的。画PCB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欢迎交流!

网友B:
楼主做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的啊

俺是学僧~~~
怎么个情况,怎么问这个??
回答我的问题么…………

网友:
一般你先要看看你用的器件是贴片的还是直插,一般器件手册都有说明封装的尺寸,要想画出专业点的PCB就得养成自己看手册画封装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