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SP430学习的疑惑

楼主:
请教高手给我指导以下MSP430F149 的定时器的运用,怎样实现其最基本的定时功能,有程序最好,谢过了!

网友:
设置定时器控制寄存器位,程序开始地址写到中断向量表中,程序要符合中断调用格式!

网友:
TI有例子程序

网友:
启动比较模式(捕获模式停止),然后设置定时器终值(将终值写入TACCRx),开启定时器及其中断,当TAR的值增到TACCRx的时候,中断标志位CCIFGx置1,同时产生中断。若中断允许未开启则只将中断标志位CCIFGx置1。
注:比较模式就像51单片机一样,要能够软件设置定时间隔来产生中断处理一些事情,如键盘扫描等。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啦,刚开始学习430,所以菜的很。

网友:
去TI官网看看那

网友:
手头搜到的MSP430-c语言示例

MSP430F149-c语言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