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09-06-14):
串口接收问题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下,我利用C51的串口向S3C2440的串口1发数据,然后将该数据用串口0显示出来(串口调试工具),两个串口的波特率都是9600,奇偶校验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收到的数据不是我发的数据,我用C51持续不断的发送十六进制的01,可我接受的是00;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啊?这和硬件连接有关系么?我用了地,RXD,TXD共三根线。
数据
十六进制
波特率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白啊
s3c2440有系统没?
至少先判断下出错位置啊S3C2440接收程序错误,还是发送有误啊

网友B:
首先判断C51是否正确发送
然后呢,2440是否正确接收到数据
最后判断2440串口1与串口0的之间的问题

网友C:
二楼说得有道理,
你接收到的“00”是你用串口0显示在调试工具上的结果吗?从发送、接收、显示都有可能出问题,要把问题分割开,看在哪一节工作不正常。

网友D:
硬件问题

网友E:
先接到pc机的串口进行调试,查看每个设备的串口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F(2009-07-15):
是的,是硬件问题,板子弄的很乱,2440有经过232,而单片机没有,电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