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移植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LCD的驱动,遇到了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解决,先谢谢~
问题是这样的:
我把原来在2440上用的TFT-LCD(3.5",320×240)移植到2443上,原来2443用的是4.3"的屏(480×272)
换过后,图像基本能出来,可是就是屏幕最下面不正常,具体表现为最下面一条(大概10个像素左右宽吧)重复最上面的图像。
求教,应该改哪里呢?

网友:
是重复还是错位呢?

我知道2440上改vbpd就行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网友:
看看《Windows CE开发实例精粹》(张冬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这本书吧,这本书有有关改写LCD驱动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重复还是错位呢?

我知道2440上改vbpd就行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是重复

网友:
2440下面的代码不能移植过来用吗?
重点应该是修改Panel的时序以及通知上层分辨率的修改

网友:
2443 的 LCD 控制器看起来比 2440 复杂的多,要是简单用下的话,也就是修改下那几个参数就行了,就是行列扫描和延时的参数。

网友:
问题现已解决~谢谢大家

解决方法:
修改视频前肩VBPD大小即可。

这里顺便再说下LCD点屏的方法:
2440里的LCD模块把TFT和CSTN集成在一起进行控制了,具体要设计这个寄存器LCDCON0~LCDCON5,修改HBPD,HSPW,HFPD(水平方向);VBPD,VSPW,VFPD(垂直方向);
具体数值参考LCD屏的规格书(时序图),可以对照2440上的标准时序图,推算出上面各值。

2443的LCD控制器比较复杂,分为TFT和CSTN两个模块,以前的LCDCON0~LCDCON5之适用于CSTN屏,TFT的话要修改VIDCON0等寄存器。
相同的是都要确定HBPD,HSPW,HFPD(水平方向);VBPD,VSPW,VFPD(垂直方向)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