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开发方案

楼主:
我们的产品希望用液晶屏显示,不知各位高人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法吗?(接口可以是232或者485)

网友:
什么产品?

网友A:
多大的?什么色彩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什么色彩要求?

正解,需求不明确,呵呵

网友:
LCD很多哟,

网友:
可以有并行的,不过IO口占用比较多,建议选择SPI串行的,只占用三到四根线,

网友:
LZ自己就是做这个的。不知道还要讨论什么???

网友:
可以有并行的,不过IO口占用比较多,建议选择SPI串行的,只占用三到四根线,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