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搞SPI通信有没遇到数据丢帧现象?多帧数据,总有一帧/多帧数据收不到。

楼主:
大家搞SPI通信有没遇到数据丢帧现象?多帧数据,总有一帧/多帧数据收不到。

网友:
追踪了收每帧前的SPI的SFR配置,情况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总有一帧/多帧连SPI中断都触发不了?

网友:
但用示波器量了,数据是发出来了,但触发不了我的SPI中断。为什么?我的SPI配置没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再说发数据那方,每帧数据之间也做了足够的延时。每次发两帧数据,但每次总是第一帧可以收到,第二帧数据收不到(连SPI中断都触发不了)

网友:
两帧数据之间的间隔达到2S以上,第2帧数据才可以收到。

网友A:
需要加一定延时,但是没有2s以上那么夸张,主要是要注意首帧数据接收需要主控制器发送一段无效的数据,同理从设备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应该丢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一定延时,但是没有2s以上那么夸张,主要是要注意首帧数据接收需要主控制器发送一段无效的数据,同理从设备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应该丢弃。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应该是代码有BUG,仔细调试吧,
或者贴出代码来,大家好分析,这么说很难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代码有BUG,仔细调试吧,
或者贴出代码来,大家好分析,这么说很难找到问题

代码太多,不好贴啊!

网友:
基本是程序问题,
先把流程图画出来,认真考虑一下你的程序逻辑吧。。。

网友C:
怀疑WINCE的实时性不强,跟不上MCU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WINCE的实时性不强,跟不上MCU的速度。

应该不至于,SPI 的速度多少?

网友:
100-200kbps

网友:
应该与速度没多大关系,因为收齐了一帧数据,说明 wince 能跑得动。

仔细检查一下:

1  中断中缓存是否够?有没有越界的可能?
2  分帧处理部分,入口处,处理第一帧和处理第二帧有什么区别
    出口处,有没有延时的操作

网友:
在发送第二帧之前,第一帧的发送完成是否判断了?

网友:
楼主还是加条握手线吧,虽然硬件资源多耗了些,程序结构会简单些!

网友:
我加了握手线,但还是不行啊!应该是我的程序处理的流程不对。直接用中断的方式,ARM这边没有MCU那边那样实时啊!

网友D:
看来我的说法在你那边得到证实了。所以我不是每个字节都响应中断的!接到帧头后就把中断屏蔽了,然后通过判断SRCPAND的SPI标志位,来接收其它数据。所以帧里面还要有一个字节是表示帧长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的说法在你那边得到证实了。所以我不是每个字节都响应中断的!接到帧头后就把中断屏蔽了,然后通过判断SRCPAND的SPI标志位,来接收其它数据。所以帧里面还要有一个字节是表示帧长度的!

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这样一个个数据去读取也不知道能不能响应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