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0 usb 2.0 device 如何修改为 host???

楼主:
如上。

2440 只要修改寄存器就可以了,2450 似乎要自己写驱动。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Device和host有不同PDD层驱动

网友:
不同的供应商板子会有区别吧

网友:
2440 寄存器配置下就可以,2450 改了没成功,做过 朋友给点帮助。

网友:
那你就看两款CPU的寄存器有什么不同,两个BSP有什么不同,板子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自己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谢谢,再顶。

网友:
引用楼主 shenmou 的回复:
如上。

2440 只要修改寄存器就可以了,2450 似乎要自己写驱动。

请教各位大侠。

你怎么判定是自己写驱动啊?帮顶

网友:
引用楼主 shenmou 的回复:
如上。

2440 只要修改寄存器就可以了,2450 似乎要自己写驱动。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440下你怎么修改的呢?只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不用设置中断源什么的吗?请给些提示,我也来试试。谢了!

网友:
2450没做过,帮顶

网友B:
2450和2440没区别,你确定你2450的bsp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50和2440没区别,你确定你2450的bsp没有问题吗。

单独的主和从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