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对话框下显示时间时 秒 跳动正常,分不跳动

楼主:
EVC对话框下实时显示系统时间时 “秒”跳动正常,“分”不跳动,这是什么原因啊,很诡异!期待各位高手解决ing……
以下是小弟代码:
void CCheckView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CDialog::OnTimer(nIDEvent);
         strtime=getCurrentTime();
        m_ctrlInfo.SetWindowText(strtime);

}

void CCheckViewDlg::OnDestroy()
{
        CDialog::OnDestroy();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KillTimer(1);
}

CString CCheckViewDlg::getCurrentTime()
{
        TCHAR strTime[50];
        CTime curtime=CTime::GetCurrentTime();
        swprintf(strTime,_T("%04d-%02d-%02d  %02d: %02d: %02d"),curtime.GetYear(),curtime.GetMonth(),curtime.GetDay(),curtime.GetHour(),curtime.GetMinute(),curtime.GetSecond());
        CString nTime=(CString)strTime;
        return nTime;
}

在initdialog类中  SetTimer(1,1000,NULL);
m_ctrlInfo是显示静态框的变量 CStatic类型。  显示  “分 ” 时偶尔会变一下,可以肯定的是跟系统时间不一致。

网友:
分两步
1. 先看GetCurrentTime()得到的时间是否正确
2. 如果正确,检查显示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两步
1. 先看GetCurrentTime()得到的时间是否正确
2. 如果正确,检查显示过程

时间没问题,现在显示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就是分的显示不变化,在MFC下显示的正常。是不是unicode和ANSI的转换出现问题了?挺迷惑的,而且有些时候还偶尔能跳转下分。

网友:
我使用::GetLocalTime(&time);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各位大侠,我调试了下,代码没什么问题。在测试程序中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现在还没分析到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