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知道一个驱动被device.exe加载后的线程ID号?Performance Monitor的device.exe/xxx这个xxx编号表示什么

楼主:
WINCE下怎么知道一个驱动被device.exe加载后的线程ID号?Performance Monitor的device.exe/xxx这个xxx编号表示什么?

网友:
device.exe/xxx是不是表示device.exe加载运行的子线程之一?也就是device.exe加载的驱动之一?

网友:
大家测试自己写的驱动一般用什么方法?远程工具?主要用那几个远程工具?自己的驱动有没存在内存泄漏用什么方法可以查出来?

网友:
1.看MAP文件
2.监视系统的内存状态
3.看有没报什么DATA ABORT
4.那些远程工具怎么定位自己写的那个驱动?驱动都是被device.exe加载运行,只能监视device.exe的情况?这不是太大的范围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多了,小弟只知道一个
驱动被device.exe加载后的线程ID号:调用getprocessid给它搞出来

网友:
CaptureDumpFileOnDevice来产生dump file怎么弄?

网友:
这个是通过在os中加入dump file一些配置来实现,具体方式帮助文档中有提及
另外,这种dump file的分析需要使用windbg.exe以及另外一个dumpfile读取的东西,忘记了,老久不用了

网友:
创建线程的时候,先把线程ID号打印出来就可以看到线程ID了.进程ID是不是就是MODULE ID?

网友A:
怎么我一打开Kernel Tracker就会出现Lost Data对话框?存在内存泻漏?lost的数字还越来越大,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device.exe/xxx应该不是device.exe对驱动加载后在注册表下ACTIVEIN里的键值.

网友:
Lost Data是说kernel Tracker来不及抓你要track的数据了,因此丢失了一部分
可能你要抓的东西太多了,去掉一部分吧

网友:
这几天老是被一个驱动问题困扰,觉得驱动会卡死,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卡在那里,又找不到好的办法来定位卡在那里,真痛苦啊!

网友:
WINCE下提供的那些调试工具都只是泛泛而谈的,都只是个粗略的工具,再说用他们就影响系统运行性能,造成系统的负担很重,这样压根就不好判断问题所在(是系统本来就不好还是用调试工具影响了).

网友:
可以用PB6.0的Debug工具进行简单调试。先用Target Control查看系统运行的进程:
gi proc 就是显示进程的
gi thrd 就是显示线程的

网友:
小弟也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
看来没人真正关注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一打开Kernel Tracker就会出现Lost Data对话框?存在内存泻漏?lost的数字还越来越大,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是你为celog分配的内存不够,可以通过注册表进行配置,默认大概大概是64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一打开Kernel Tracker就会出现Lost Data对话框?存在内存泻漏?lost的数字还越来越大,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是你为celog分配的内存不够,可以通过注册表进行配置,默认大概大概是64k吧

在那个地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