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中如何才能正常显示越南文字,怎么我的WINCE中越南文显示的是乱码?

楼主:
WINCE 中如何才能正常显示越南文字,怎么我的WINCE中越南文显示的是乱码?要添加字库吗?如何添加?

网友:
很简单,首先要把越南的字库添加上,然后呢,在把越南的语言作为默认的语言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及时你加了
越南的字库,默认的map还是英文的,所以可能会导致出现乱码现象

网友:
你的是WinCE6.0 的PB吗?
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WS->Solution exploer->鼠标右键(点击WS)->Properties->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Locale

到这个界面话,首先要点击Locales->把越南语选上,然后下拉框DefaultLocales选择越南语->
点击确定,最后在把OS重新编译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
PB5没有对越南的支持。
LZ说的是系统、还是应用呢?

网友:
他们都说完了,我JF

莺歌彦语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系统的话,PB又不支持,比较难做!

可以试试
1) 向系统中增加越南字库
2) 注册表:注册字库
3) 语言选择时,用2)注册的字库

网友A:
那应用的话怎么做?

网友: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越南的字库,不知道微软把这个字库做出来没有?

网友:
不知道在XP下的字库能不能用在CE上

网友:
應該是通用的兩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用的话怎么做?

AddFontResource

网友: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越南的字库,针对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越南的字库,针对CE的

字库是通用的,没有针对CE这一说!

网友:
哦  我下了字库 不知道如何编译加进去 晕了 在XP下直接放到FONT目录下就可以了,不知道CE中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CE5.0的系统,用越南语做默认语言的时候我编译是出错的,所以我默认选为中文,进入系统后我改语言为越南语,界面就出现乱码,是不是缺少字库的原因啊,我在locale-specific SURPORT 那里找不到越南语的字库,91PROGRAM 请教一下如何让系统显示完整的越南语呢?

我的是6.0的,5.0有没有支持越南字体库就不太清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我下了字库 不知道如何编译加进去 晕了 在XP下直接放到FONT目录下就可以了,不知道CE中怎么做?

在你需要调用的时候通过API调用就可以了啊,把fongt文件放进CE就好了

网友:
要改注册表吗?是不是要改革systemlink?

网友:
我把字库放到WINCE中,编译出错啊

网友:
我一般把字體文件放於/windows目錄下, 沒有遇到windows/vista上用的字體wince不能用的情況. 倒是linux下的有幾款字體在windows/vista與ce上都不能用.

加了字體後要改注冊表的fontlink systemlink之類的,具體路徑是HKEY_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下.

然後這個字體就可出現在你的字體combox中了,如果不是作為默認字體, 可以省去上面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