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我要做一个很小的电路,里面需要一块是3.3V\10ma的电源给一个3v的纽扣锂电池充电,我仔细查了一下,3.3v\10ma的电源可以直接充在上面,不过,我觉得他好像还需要一个控制或保护电路,没做过,不了解,想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不能直接接的,锂电池的充电一般需要一个充电电路和电池保护电路,充电电路按先恒流后恒压的步骤充电,保护电路防止电池过充过放,都有专门的芯片。常用的有Richteck的,Linear的,理光的,国内中芯微的等等,按自己功能和价格需求去选吧。当然如果对电池寿命要求不要,且对设备安全性要求不高,可以省去充电电路,即直接接4.2V直流电源,但是电池保护电路是绝不能省掉的。

网友:
有可充型和不可充型锂电哟。

网友:
貌似3v的电池是1次性的,
3.7的才是可充的

网友:
关注,3V的没做过呢。
3.7V的一般我们都用专门的充电芯片来充的。不能直接充。

网友:
不要玩火,如果电池内部没有保护措施,你这么乱来要爆炸的.

网友:
直接充没有问题,串一个10k的大电阻就OK了。

网友:
像BQ24202DGN、MAX1555EZK都可以用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
没有做个   顶一下

网友:
顶起。 得根据电池的充放电曲线,设计相关的充放电电路。

网友:
此充电线路可以用个简单的小电流LDO来充电完成,比如Richtek,GMT都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锂电池 看是哪种,锂离子还是聚合物的,安全性不同

网友:
应该是先恒压在涓流吧

网友:
我也在找方案。给楼上的一些朋友的信息是,的确有可充电的纽扣电池。一般是1.2V,3.0V的。当然也有3.7v的。一般用在GPS等的后备电源

网友:
看楼主的贴是10年前的,,,论坛还是很强大滴

网友:
我也在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