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启动LOGO

楼主:
小弟最近移植了一个LINUX2.6.30的内核,可是开机的时候没有logo显示,怎么才可以使其开机有LOGO显示呢?

网友:
修改kernel logo
一、
二、
Ubuntu 系統者,首次使用者需要安裝轉檔套件
$ apt-get install netpbm
三、
在Linux下使用下面的命令:
$ pngtopnm  > linuxlogo.pnm
$ pnmquant 224 linuxlogo.pnm > linuxlogo224.pnm
$ pnmtoplainpnm linuxlogo224.pnm > linuxlogo224.ppm
$ mv linuxlogo224.ppm logo_linux_clut224.ppm
四、
然後將logo_linux_clut224.ppm替換kernel下/drivers/video/logo資料夾中的logo_linux_clut224.ppm,重新編譯內核,啟動之後就可以在螢幕左上方看到自己的Logo了。

网友:
其实我的系统连小企鹅都没有出现,替换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去xxfb.c看看
这个文件里会有显示logo的函数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的屏的驱动没搞好,一直在测屏,搞得程序也运行不了

网友:
好,原来是这样呀。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