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实现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段代码哪里有问题?怎么改?
/*中断实现串口通信 */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main()
{
    void init();

    init();
    while(1)
    {
        while(!flag)
            ;
        ES = 0;
        P1 = SBUF;
        flag = 0;
        SBUF = P1;
        while(!TI) //TI发送中断标志
            ;
        TI = 0;
        ES = 1;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8位计时器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H0 = 0xfd;
    SM0 = 0;     //串行口工作方式1
    SM1 = 1;
    EA = 1;
    ET1 = 1;
    TR1 = 1;
    ES = 1;
    REN = 1;  //串行数据允许接收位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flag = 1;
    RI = 0; //接收完数据后硬件将RI置1,必须软件归0
}

网友:
我的目的是发一个数据给单片机。然后把数据赋给P1口。。再把该数据传回来。

网友:
void init()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8位计时器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H0 = 0xfd;
    SM0 = 0;     //串行口工作方式1
    SM1 = 1;
    EA = 1;
    ET1 = 1; //去掉这个语句就程序就正确了
    TR1 = 1;
    ES = 1;
    REN = 1;  //串行数据允许接收位
}

//ET1 = 1; //去掉这个语句就程序就正确了
为什么??

网友:
又你楼主你,呵呵,加与不加,先说说前后的效果的区别是?

我想是这样的,首先,你这里没必要打开定时器1中断,因为此时的定时器1是作为你的波特率发生器。而既然你打开了中断,应该就会有中断,而不管你有没有写中断函数,但是中断到了之后,还是会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执行。就是会有个跳变过程。这种跳转,可能会中断你的串口传输,而且频繁发生,对你串口传输更不利。还有一个可能是中断后,一些标志位没有办法清。。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利用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的话,格式必须是: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
   你的程序
   }
    if(TI)
   {
    你的程序
   }

}
楼主犯了和我刚开始学习时一样的错误,你看看问我的这个就知道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28/21/d63b9a47-0918-48ef-a822-5ca338fe76c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