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运行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实现开机自动运行一个小程序,但是按照网上给的步骤
1.将MyApp.exe复制到目录
D:\WINCE420\PUBLIC\XSBase255_test\RelDir\XSBASE255_ARMV4Release下;
2.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3.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
D:\WINCE420\PUBLIC\XSBase255_test\RelDir\XSBASE255_ARMV4Release目录下(创建.lnk的方法:新建.txt文件,在文件中添加21#/windows/*.exe,然后保存,重新命名为.lnk就可以了)
4.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5.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 "Windows\Startup "):-File( "MyApp.lnk ", "Windows\MyApp.lnk ")
6.Platform   Builder   IDE-> 菜单Build-> MakeImage
编译后没错误,但是下载到系统中就是没反应,程序也没有运行,哪位大侠帮帮忙给讲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非常感谢

网友:
1.将MyApp.exe复制到目录
D:\WINCE420\PUBLIC\XSBase255_test\RelDir\XSBASE255_ARMV4Release下;
2.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3.修改platform.reg
添加[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MyApp.exe"
        "Depend50"=hex:14,00,1e,00

完成。

网友:
另外,修改工程目录下的内容有时候会自动替换成BSP下files的文件,所以尽量修files的内容再复制过去,否则可能改了也没用。
我的WINCE5.0经常自动把FILES的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里边。

网友A:
通常是你选了哪个文件它就替换一下,比如说,我想查看工程目录下platform.reg这个文件的更新时间,我点击它的时候,如果与files下的文件不同,它就会自动将这个文件替换成files下的。(估计是判断文件的修改时间来替换的)
所以刚开始我改工程目录下的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重新make后发现没变化,就是因为我修改并保存之后它又替换成files下的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你选了哪个文件它就替换一下,比如说,我想查看工程目录下platform.reg这个文件的更新时间,我点击它的时候,如果与files下的文件不同,它就会自动将这个文件替换成files下的。(估计是判断文件的修改时间来替换的)
所以刚开始我改工程目录下的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重新make后发现没变化,就是因为我修改并保存之后它又替换成files下的文件了。

我还是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是被替换回来了,修改不是没有用吗?能不能加你QQ啊?用QQ方便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你选了哪个文件它就替换一下,比如说,我想查看工程目录下platform.reg这个文件的更新时间,我点击它的时候,如果与files下的文件不同,它就会自动将这个文件替换成files下的。(估计是判断文件的修改时间来替换的)
所以刚开始我改工程目录下的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重新make后发现没变化,就是因为我修改并保存之后它又替换成files下的文件了。

我还是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